有没有人知道那种家电包装用的聚苯乙烯泡沫的制作方法?

楼主(2021-09-24):
有没有人知道那种家电包装用的聚苯乙烯泡沫的制作方法?最好是能用废旧泡沫重新成型。
有人有制造工艺么?谢谢啊。

网友:
我刚出来工作的时候在一间泡沫机械售后公司实习过半年,首是用聚苯乙烯颗粒用蒸汽发泡好待用,然后在模具里灌入发泡好的泡沫颗粒再次用蒸汽发泡粘结成型,倍数按产品要求而定,至于能不能用废旧泡沫重新成型就没见过,因为成本可能比重新做还高,而且发泡好的泡沫破坏之后已经不能再次发泡粘结了,没必要

网友:
废旧泡沫只有切割或者打磨加工了,表面要加强。

网友A:
用12伏电源+电热丝+可调电阻就可以切割泡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2伏电源+电热丝+可调电阻就可以切割泡沫

我是想直接建模发泡,不是切割。有法子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直接建模发泡,不是切割。有法子么?

能建模发泡,铝合金做模具,蒸汽锅炉。原料用量需计算,还要不断的多次试验。很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建模发泡,铝合金做模具,蒸汽锅炉。原料用量需计算,还要不断的多次试验。很复杂的。

看来只能放弃了,开始还以为很简单。

网友:
楼主搜一下泡沫雕塑。不管是刷玻璃钢还是直接做成品都是应用很多年的了。目前很多工作室都在用。

网友:
主要是模具不好弄。
过程是发好泡的散粒(散粒怎么弄的就不清楚了,但去泡沫厂能弄到散粒)装到模具里,上锅蒸。这些散粒就结合到一起了。
散粒能弄到,模具要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