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金100A V3电调多次掉程序

楼主(2021-09-25):
我的这个电调返厂三次了,正常使用,突然掉程序。
表现电调不能使用。不能与设置卡通讯,遥控器设置不好用。
通电后,电机只能一直发出循环一个滴 ,电机不转,什么也操作不了。
多次返厂,邮费没少花,就是厂家写了程序,好用一段时间,很快又不好用。
求助指导。

网友A:
返厂几次都搞不好应该果断放弃。

网友B:
我认为你需要重新校准油门

网友:
有一个50V3还没有返厂,有没有自己可以刷程序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你需要重新校准油门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厂几次都搞不好应该果断放弃。

铂金电调这样表现,不应该呀,有点不甘心,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你需要重新校准油门

电调不好用,油门行程设定都进不去,就是滴   滴。。。。

网友C:
加大滤波电容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大滤波电容可以解决

换成多大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成多大的?

根据原来的电容直径大小,更换尽可能大的同直径的,就是尺寸比原来更高的,耐压与原来的相同的

网友:
好盈的电调不是默认的精灵程序就好了,我所有的好盈电调都是买来直接用,没刷过什么程序,倒是凤凰电调要拿着设置卡在电脑上输入几个数据才能使用

网友:
换v4很稳定,没出过问题

网友D:
好像50A V3有高温容易掉程序的通病,100A的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原来的电容直径大小,更换尽可能大的同直径的,就是尺寸比原来更高的,耐压与原来的相同的

明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50A V3有高温容易掉程序的通病,100A的不清楚了

看来V3是有问题的,可能一样的问题

楼主:
我更换电容,再返厂一次,总返厂

网友C:
    我来说一下我的看法,去年我买过一个全新60A V4电调,到手后开始测试,当时用的可调电源24V 5a,使用舵机测试仪控制油门,在连续几次快速扭动测试仪旋钮后,突然没了反应,只能返厂,后来说是掉程序了。当时猜测出现的原因为可调电源内阻太大,又是通过长导线用鳄鱼夹夹住电调供电线,在连续高速变换油门的时候导致供电端产生大量高频杂波(后来我用示波器验证的),进而通过BEC或者电机检测回路干扰导致掉程序,在电调回来我将原来的两个电容更换为35V 390uf,同时用电池XT60插头供电,依旧连接舵机测试仪高速扭动油门测试,再也没有出现问题。此时用示波器观察电调供电端高频杂波幅度大幅减少。
    还有一个就是前几天我更换另外一个60A V4电调电容之后发现原装电容居然完全失效了,而且是2个都完全失效,这个电调是我跟朋友拿的,朋友买来几个月基本没有飞过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age=1#pid23050173
通过拆解好盈的V3 V4,对比发现V4电调在电容位置增加了一个温度感应电阻,相信好盈是知道其电调电容失效的概率不低,电容不够或者失效,轻则掉程序或者BEC异常,重则烧MOS管,所以有能力的还是自己更换电容或者增加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来说一下我的看法,去年我买过一个全新60A V4电调,到手后开始测试,当时用的可调电源24V 5a,使用舵 ...

感谢分享,看来遇到问题不少,积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