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二战鸡-伟力A220(P40)vs欧兰斯迷你P51

楼主(2021-09-25):
伟力这个小灰鸡虽然机体结构上更便于维护,但飞起来感觉比P51笨重,请教个问题:伟力说明书说这个飞控可以匹配双叶或其他品牌sbus,为啥我的乐迪at10控与乐迪sbus接收对频完成后无法控制灰鸡呢。。。???

网友A:
伟力就是工业垃圾 跟欧兰斯没法比 飞上就知道了

网友A:
有一个sbus口 接上mini接收机就可以 我用的futaba副厂 shfss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伟力就是工业垃圾 跟欧兰斯没法比 飞上就知道了

确实如此。。。飞完一次,果断买了欧兰斯迷你P51的主板换上。。。伟力的电设太垃圾了,反应迟钝太多了,空中的飞着很笨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sbus口 接上mini接收机就可以 我用的futaba副厂 shfss协议

我用的乐迪控,看来协议不支持啊,正好换主板,用欧兰斯的主板比较给力

网友B:
二战机,1米以下翼展难飞

楼主(2021-11-05):
引用 网友B:
二战机,1米以下翼展难飞

400㎜翼展的p40我可以手动起降,大了就感觉压力有点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00㎜翼展的p40我可以手动起降,大了就感觉压力有点大了

P47轻木我都手抛,1米的

网友(2022-08-06):
伟力a220原装什么协议?听说是新的KN协议?欧兰斯用的是v761协议吗?

网友(2022-11-19):
我用富斯的控和sbus接收机连到伟力的接收机的sbus口,也是无法控制。问了一圈,有说法是SBUS信号有两种速率,7ms和14ms,富斯是7ms的,估计伟力接收机是14ms,所以无法解析信号控制伟力的接收机。

网友C:
伟力 A220 P40协议是V911S  ,四合一控可以对频。欧兰斯市 V761协议。

网友(2023-02-26):
引用 网友C:
伟力 A220 P40协议是V911S  ,四合一控可以对频。欧兰斯市 V761协议。

futaba的遥控对频欧兰斯的小飞机吗?如果要加高频头是用那一个?

网友D:
伟力飞机最大的问题是其工程师愚蠢地人为加入各种自作聪明的混控比如油门对升降舵,副翼对方向舵,会导致各种莫名其妙的坠机和不称手。

网友(2023-04-06):
引用 网友D:
伟力飞机最大的问题是其工程师愚蠢地人为加入各种自作聪明的混控比如油门对升降舵,副翼对方向舵,会导致各 ...

3轴陀螺极度不跟手 所有飞过的飞机伟力430固定翼 以前那个双发可以吊机的飞机都是这个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