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困扰我很长时间的问题,飞行中的震荡效应,时好时坏

楼主(2021-09-25):
          使用开源F4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自信认为已经有一些调机经验,可是手上这台自由者却一直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在飞行中有时会发生自激震荡,十分强烈的哪种。
     上一段飞行视频做为对比,右边是前一天傍晚飞的---稳如老狗,左边是第二天早上飞的----浪出天际视频2分20左边视频开始疯狂震荡

       从视频来看我觉得参数的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前一天还能飞得哪么稳,没有动过参数的,天气的话第二天早上基本上没风。会不会减震没有做好?又或者有机械故障比如舵有问题,贴出PID参数请大佬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上个鸡鸡照,基本配置:2217KV700,8060,18650电池6S2P,起飞重量1160,

网友A:
如果是机械故障在地面就能测试出来,我感觉可能是空中风大乱流多有关。另外就是飞控减震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机械故障在地面就能测试出来,我感觉可能是空中风大乱流多有关。另外就是飞控减震的问题了

小机装得太紧凑了,我又重新整理了一下布线,把可以垫泡沫胶的地方都垫了一下,D值也减小了0.003,下午去试一下会不会有效果

网友:
系统共振。

楼主:
今早又试飞了一次,飞控上面的线都用泡沫胶包了一下,俯仰D值减少了0.003,上天后明显稳了,但是还有一次震荡,切返航后马上就稳定了,之后飞行1小时都很稳,没有再发生震荡。
把D值再减一点点,下午看能不能再试一下

网友B:
应该是风大的缘故,我也出现过好几次这种情况,都是风大的时候,一出现这种情况我立马切返航或手动然后再回到自稳模式就会消除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风大的缘故,我也出现过好几次这种情况,都是风大的时候,一出现这种情况我立马切返航或手动然后再回 ...

重新做了减震,加高一点机盖,避开了机盖可能压到的飞控上的杜邦插头,现在已经很稳了,再没有震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