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利60A V4电调电容失效

楼主(2021-09-25):
   上礼拜跟魔友拿了一个好赢V4 60A电调,用来替换富丽360原配的50A V4,这个电调朋友几乎没有用过非常新也没有炸过。我因为追求减重,测试没问题后就把外壳拆了加了一铝板散热外套热缩膜,上礼拜也飞了四五个起落没什么问题,就是留意到一个问题,原本的50A V4每次插电池的时候插头打火声音明显,换上60A V4后似乎没怎么听到插头打火声音,但是因为飞行正常也就没多在意。
    前天无意中翻到手里还有几个日本UNICON的固态电容35V 220UF UPL系列,体积参数跟这个好盈的60A V4电调用的电容刚好一样,强迫症犯了就立马换掉这两个电容。换完电容后第二天也就是昨天早上,看到桌面放着昨晚从电调拆下来的两个黑色电容想看看这个性能如何,就拿电桥测试一下吧,结果傻眼了,两个电容都挂了,再仔细看居然不是红宝石!!!
    首先声明,我手里没有这个规格的普通电解电容,而且电容拆下来也没有挪过地方一直放工作台面,难怪之前通电插头没有打火声音,而且感觉当时飞下来散热片明显发烫(不是发热是发烫),比原本的50A还热,不知道是个案还是批次问题,电调也肯定不会假,链接设置卡电脑可以正常设置升降级。不明白好盈怎么回事,红宝石ZLH系列也就几毛钱而已怎么会用这种山寨电容?   建议手里有60A V4的检查一下电容是不是红宝石的

这个是60A,更换好电容后的

60A的外壳

富丽版本的50A V4,用的红宝石ZLH电容 35v 220UF

这个是从60A上拆下来的,没有变形没有用炸

测试拆下来的两电容,容量只有几十纳,内阻高达两三百欧

这个是UNICON UPL系列35V 220UF,1K等效内阻只有31毫欧,容量209uf

最后对比一下手里的 35V 390uf ZLH,1K等效内阻只有34毫欧,容量349UF

网友A:
一般的电解电容是有存放期的  长时间不通电使用会造成失效  容量减小 和耐压降低
建议:3---6个月通电一次

网友B:
第二行数字代表什么?电阻明显不一样,容量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行数字代表什么?电阻明显不一样,容量还差不多。

容量差不多?只有几十纳法容量,就是0.01UF都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电解电容是有存放期的  长时间不通电使用会造成失效  容量减小 和耐压降低
建议:3---6个月通电一 ...

不是求科普,我本身从事电子设计行业,每天都跟电容打交道;而是我要说明一点:好盈居然用这种山寨电容完全出乎我意料!

网友C:
想换电容,电调的外壳怎么无损拆,求教程,或者能找你换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换电容,电调的外壳怎么无损拆,求教程,或者能找你换电容吗?

先要翘开散热片,就能打开塑料盒,里面两块电路板,需要分离两块板后才能换电容,可以发电调过来更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要翘开散热片,就能打开塑料盒,里面两块电路板,需要分离两块板后才能换电容,可以发电调过来更换

另外我想问一下不拆电调有办法测试电容好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我想问一下不拆电调有办法测试电容好坏吗?

不能

网友:
想换电容怎么联系你呀?

网友(2022-05-01):
那俩不仅是商标山寨,东西根本就是假冒伪劣。
如果是大厂还用这种东西,匪夷所思。

网友(2022-06-11):
楼主这个拆下来的外壳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