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款x3/x360用的电机

楼主(2021-09-25):
6s的电机,用在x3上

网友A:
富丽的2525也还凑合。要是需要动力的话,可能还要切一点侧板改3020电机比较爆

网友:
想要便宜嘉迪那款也还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富丽的2525也还凑合。要是需要动力的话,可能还要切一点侧板改3020电机比较爆

有合适的齿轮?

网友C:
我的花牌2520飞470L级别的机子都照飞,而且更好飞,当然我技术比较水,连侧摆钟摆之类的都不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合适的齿轮?

当然有啊。不就是5mm孔的吗,不过最低是13t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花牌2520飞470L级别的机子都照飞,而且更好飞,当然我技术比较水,连侧摆钟摆之类的都不会

2221电机都可以飞470的不过也只能悬停 航线了,动力肯定是不够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21电机都可以飞470的不过也只能悬停 航线了,动力肯定是不够的呀

2520飞油门开到100%,声音听着非常舒服,翻起来也比较有力度一点都不掉高,彩虹可以做,我现在在犹豫KDS 600到底用什么动力飞,之前我的X5一直是75%油门飞,最近两次才用100%油门飞,发现动力也很足,KDS 600估计用700级别的6S马达飞也足够力度,12S动力电池太麻烦了,不想再投钱去搞长条电池

网友:
看你怎么飞了

网友:
看你怎么飞了,对动力要求不高,富丽原厂电机就可以,要求高点,就换个好电调就够了,电机折腾了一圈,不如加个电调好用。

网友:
闲鱼上的组长牌电机也不错,论坛上曾经有过评测

网友D:
借个话题,我想给450买个3s电机,,性价比高一点的,选飞越的电机,还是金雕的2222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啊。不就是5mm孔的吗,不过最低是13t的

有链接吗?想买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链接吗?想买一个

我只看到昭意电器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看到昭意电器有

好的

网友:
我飞富丽360,富丽电机,起飞重量1095克,油门定速85%可以很暴力,连续钟摆不掉高,不过不知道你的手法如何

网友E:
昭意2622,力大省电。温度还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借个话题,我想给450买个3s电机,,性价比高一点的,选飞越的电机,还是金雕的2222呢?

3S电机闲鱼一大堆,七八十左右,我之前傻傻的买了两个富丽的3S新电机,120一个,不过还挺耐操的,我试过错拿6S电池飞了差不多2分钟,最后是电调hold不住熄火了,电机竟然没烧
我现在服役的450也主要是3S那台,所有机子最重要的首要的尾巴顺畅,发觉470的原装尾舵真的不行,飞一次450就炸一次,都是尾舵的原因,我打算换中舵了,手上有futaba 9254

网友(2021-11-18):
引用 网友D:
借个话题,我想给450买个3s电机,,性价比高一点的,选飞越的电机,还是金雕的2222呢?

傲翔2221比金雕好,金雕肯定比飞越和佳迪好,垃圾电机发热大,动力还不行。
来自微站

网友:
金雕2222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昭意2622,力大省电。温度还低

这个电机没了

网友:
不暴力的话,富丽2525,85油门随便飞,温都算不上。动力就没多强,得螺距控制好,但一般玩家够用了,找些土鳖上的飞行视频就知道。现在啥都性能过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