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AGILE A3 试反飞后退

楼主(2021-09-25):
KDS AGILE A3 试反飞后退

网友:
什么配置

楼主:
KDS EBAR V2 陀螺仪
GDW 290mg  +  595mg 舵机
ALZRC 2525-1800KV 电机
DUPU 6S 2000mah 50C 电池
大好VGOOD 60a 直升机电调

网友A:
请问A3是飞多长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A3是飞多长桨的?

360mm+62mm

网友:
370桨也可以飞吗

楼主:
370mm可以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