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2的襟翼副翼混控+襟翼升降补偿+副翼升降混控的设置

楼主(2021-09-25):
飞过飞翼64MMF22的朋友应该有些体会,用4S飞好飞,可是速度快,重量大,降落困难,又没有襟翼,所以就给这飞机设置用一个开关SD控制了襟翼副翼混控+襟翼升降补偿+副翼升降混控,
借着换ET16S遥控的机会重新设置了一次混控,想了想发到网上吧,让不熟悉混控设置的魔友看看,共同研究进步吧

关位置1,一切和普通固定翼一样,
开关位置2,有15度襟翼效果加一点点的襟翼升降补偿。
开关位置3,有45度襟翼加一点襟翼升降补偿加升降舵面的副翼升降混控。之所以45度襟翼要增加升降舵面的副翼升降混控,是因为45度襟翼时副翼效果会减弱很多,几乎不能控制飞机的副翼了,增加升降舵面的副翼升降混控可以提高此时的副翼效果。
先看看效果

首先,一共使用了6个通道,每个舵机单独接一个通道具体是:1通道副翼左,2升降左,3油门,4方向,5副翼右,6升降右。
新建的模型里机型选择是标准的固定翼,也就是一个副翼,一个升降的

5、6通道不指定控制摇杆,只指定微调,5通道是副翼右,所以使用的微调和副翼的一样,6通同理,把通道项目名称改为5通是辅助1,     6通道是辅助2,具体的舵机动作使用混控完成

开始设置混控了,首先所有的混控都使用曲线模式,此飞机一共设置了8个混控,但是设置方法是一样的模式

1、先设置副翼右的混控

设置开关的时候要注意,把开关设置“--”选择位置为开,就是不用开关控制,一直有效,主通道因为我是中国手,副翼摇杆对应的是J4,测试舵机动作,这时候副翼摇杆应该可以控制两个副翼舵机了,别忘了测试副翼方向和微调方向,如果动作反了可以设置舵机正反或者颠倒曲线最高值和最低值两个地方来调整。

2、设置升降右的混控

方法和副翼右基本一样,也要注意把开关设置“--”选择位置为开,就是不用开关控制,一直有效,主通道因为我是中国手,升降摇杆对应的是J3

3、设置副翼左的襟翼混控

方法基本一样,也要注意把开关设置“--”选择位置为开,就是不用开关控制,一直有效,主通道我设置为三段开关SD,曲线里设置开关的1位置曲线比例0%,也就是副翼不动,开关的2位置曲线调整到襟翼大概15度,开关三的位置曲线调整到襟翼大概45度。
4、设置副翼右的襟翼混控

方法基本和副翼左一样,这里曲线位置是上下颠倒的,注意三个开关位置的曲线调整的值和副翼左的值一样。
5、襟翼升降左补偿

这里开关的设置要改一下了,开关使用SD,开关设置成一个关两个开,对应襟翼的曲线来,也就是0襟翼开关位置设置成这个混控开关位置为关,15度襟翼位置开,45度襟翼位置这个混控开关位置开,然后设置SD开关位置2和位置3的分别对应想要得升降补偿,升降补偿的值不能大,还要根据飞机开襟翼后的抬头和低头表现来设置,值得大小试飞测试后具体调整。
6、襟翼升降右补偿

基本方法和升降左的一样,襟翼升降补偿的设置要谨慎,不确定可以不设置,或者换别的开关来先测试后确定具体的值在整合到襟翼的开关里。
7、升降左的副翼升降混控

开关依然是SD,开关设置为位置1是关,位置2关,位置3开,主通道是摇杆J4,(中国手),曲线位置我的要调整为反的曲线才正确动作,副翼动作混控到升降里的大小可以调整曲线的比例,这里我是不调整的,整个飞机的动作我是调整大小动作来实现,这样的设置是只调整大小动作就全部相关混控动作大小一起调整。
8、升降右的副翼升降混控

一样的调整方法,这里曲线的位置就是正常的位置了,
设置的项目有点多,建议可以分别设置不同的开关来控制不同的混控,查看效果熟悉设置后在整合到一个开关里,
写的简单也比较乱,先理解混控的设置方法把,希望可以帮助到一些不熟悉混控设置的魔友。

网友:
楼主发个差速的教程

网友:
还得改线挺麻烦吧

网友:
其实效果不明显,毕竟翼展不大

楼主:
抛砖引玉吧,
涵道机降落想要大仰角优雅姿态缓慢接地,襟翼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这一大篇文字,没给个"精华帖".不应该.

网友A:
好文,正好最近想找天地飞ET遥控器的混控设置方法,说明书的看不懂。只设置襟副翼混控也可以吧?不设置升降舵的,手动去调整飞机的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文,正好最近想找天地飞ET遥控器的混控设置方法,说明书的看不懂。只设置襟副翼混控也可以吧?不设置升降 ...

如果只设置襟副翼混控的话,不用这样设置,本文是举例说明混控的设置方法,供参考
ET遥控器已经提供这个功能了,副翼2 插6通道,把通用功能—— 机型类型,把里面的设置设置成:固定翼   2副翼 和 普通 ,然后模型功能里设置翼型襟翼这个功能就可以实现襟副翼混控功能了

楼主:
是指左右副翼差速混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只设置襟副翼混控的话,不用这样设置,本文是举例说明混控的设置方法,供参考
ET遥控器已经提供这个 ...

我用了一个三段开关,按照您的方法,调整翼型襟翼的比率2,能设置一段襟翼,调整比率1不管用,也就是第二段没法设置,请问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指左右副翼差速混控吗?

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了一个三段开关,按照您的方法,调整翼型襟翼的比率2,能设置一段襟翼,调整比率1不管用,也就是第二 ...

翼型襟翼这里不用开关,用横杆,位置为开,调整好比例,控制开关在通道设置里的9通设开关,这样设,开关中为比例0,开关上为比例1,开关下为比例2  如果不习惯就要关闭翼型襟翼参考上面的设置自己设混控了

楼主:
ET16也有现成的可以用啊,把机型选择里的副翼改为2副翼,模型功能里直接有副翼差动可以用。如果硬要得话,要用4个混控解决
先在通道设置里把副翼的控制关了,ET的用横杆就好,微调控制不动
然后设4个混控,比如
第一个,设置摇杆向左,副翼曲线左边是100,中点到右边是一条横线
第二个,设置摇杆向左,副翼2曲线左边是比如50,中点到右边是一条横线
第三个,设置摇杆向右,副翼曲线右边是50,中点到左边是一条横线
第四个,设置摇杆向右,副翼2曲线右边边是100,中点到左边是一条横线
思路是,摇杆向左的时候,混控1和2起作用,副翼1动作100,副翼2动作50,因为混控3,4的左边是一条直线,所以没用
反过来,遥控向右的时候,混控3,4起作用,1,2没用,副翼1动作变50,副翼2动作变100,具体方向设置曲线正反看看
图片就不发了,就是这个思路。
附:刚才试了下,可以完成,不过也发现用两个混控就解决了
改成第一个,设置副翼曲线左边是100,右边50
第二个,设置摇杆副翼2曲线左边50,右边100
两个混控就解决了

想问问副翼差动的好处是什么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翼型襟翼这里不用开关,用横杆,位置为开,调整好比例,控制开关在通道设置里的9通设开关,这样设,开关 ...

这样设置可以,上为1挡、中为关、下为2挡,使用的时候要么开1挡、要么开2挡,不能先开1挡再开2挡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设置可以,上为1挡、中为关、下为2挡,使用的时候要么开1挡、要么开2挡,不能先开1挡再开2挡了啊?

固化的开关模式,要改就只有自己设置混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化的开关模式,要改就只有自己设置混控了

好的,谢谢。暂时就这样吧,混控太复杂了,现在还消化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ET16也有现成的可以用啊,把机型选择里的副翼改为2副翼,模型功能里直接有副翼差动可以用。如果硬要得话 ...

谢谢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设置可以,上为1挡、中为关、下为2挡,使用的时候要么开1挡、要么开2挡,不能先开1挡再开2挡了啊?

可以用空气刹车配合飞行条件,两个副翼同时向下动,一样达到襟翼的效果,在两个不同的飞行模式里设两个不同的襟翼角度,上为关、中为一档,下为二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