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追第二篇,角度不够怎么办,270度舵机上身

楼主(2021-09-25):
先来个视频,里面可以看出头追转向舵机角度,可以直接看到垂尾,基本可以360度无死角了

有关头追的制作请看我之前发的<FPV还是要有头追才好玩,个人认为最方便的开源头追教程>
之前头追刚制作完成的时候,只是上了两个普通舵机,转动角度也就90度左右,俯仰舵机90度还是够用的,但是转向舵机明显不够,
于是某宝寻找大角度舵机,找到两个一个是180度舵机,一个是270度舵机,但是270度的有个问题 就是必须500-2500才能实现270度
如果直接接遥控器1000-2000 就只有一半的行程,还好我用的是inav,可以通过设置修改舵机输出范围如图:

这样就可以完美的实现270度转动了,然后去头追的地面站调整一下转向的rate,当然 如果天赋异禀脖子转动就是那么灵活,也可以直接来
最后,祝各位爽飞~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云台啊?能发个云台固定照片吗?还是用魔术带粘吗?我前一段时间买了一个云台,加上图传等设备有150克了,是不是有点重呢?

网友:
做个记号,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云台啊?能发个云台固定照片吗?还是用魔术带粘吗?我前一段时间买了一个云台,加上图传等设备 ...

自己打印的 天空端和舵机什么一个整体 没撑过多种...
大脚本来就续航三五分钟...我是觉得没多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