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伟力xk120 舵机到底选什么样的替换最好?

楼主(2021-09-26):
如题,伟力xk120的舵机现在已经买不到了,坏了用啥替换呢?

翻看了论坛,银燕有说稳有说不稳的,看不出来什么牌子的银白色英文字母舵机说是金属的,也不知道抖不抖,朗宇m1舵机的价格比450的都贵

有没有过来人,指点一下,求少走弯路。。。

网友A:
不知健健JJ RC M03的航机是否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健健JJ RC M03的航机是否能用

这种尺寸的舵机都这么贵吗

网友B:
放弃治疗吧。除了曾经原厂的,再没有完美匹配的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弃治疗吧。除了曾经原厂的,再没有完美匹配的舵机

刚买的二手99新飞机,刚飞了两次。。。
不求完美,差不多就行,银燕ES9251出了个二代,不知道行不行,舵机是不是一定要买反向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买的二手99新飞机,刚飞了两次。。。
不求完美,差不多就行,银燕ES9251出了个二代,不知道行不行,舵 ...

9251会有几率抖。不过问题不大。升降舵机一定要改反向的,你看看这位老司机改的120你的疑问都在里面
晒一下我的k110,120混搭2s飞机。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195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9251会有几率抖。不过问题不大。升降舵机一定要改反向的,你看看这位老司机改的120你的疑问都在里面

三个舵机都需要买反向版的吗?

升降舵是哪个?最前面靠近主板的那个呗?
老司机的改装在哪?没看见啊

网友C:
既然没坏,那务必先处理摇臂切卸力槽,这样舵机炸鸡憋坏的概率就很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没坏,那务必先处理摇臂切卸力槽,这样舵机炸鸡憋坏的概率就很小了

已经坏了一个了,不然不会发这个贴。。。

切成啥样,套热宿管咋套?,你有图没,想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没坏,那务必先处理摇臂切卸力槽,这样舵机炸鸡憋坏的概率就很小了

飞行的时候来了个电话,就降落了,接个电话的功夫,舵机就挂了一个,挂的是最前面的(靠近主板的那个),有糊味,触摸一下特别烫伤手,感觉得有80摄氏度度以上,回家拆开后,舵机空心杯电机上的小齿轮都融化了,烧变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个舵机都需要买反向版的吗?

升降舵是哪个?最前面靠近主板的那个呗?

升降副翼螺距三个都要改。那个帖子写的110主板改2s用银燕舵机和120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行的时候来了个电话,就降落了,接个电话的功夫,舵机就挂了一个,挂的是最前面的(靠近主板的那个), ...

emmm,有一批次的舵机确实容易有这个问题。上次有一批处理舵机也是,买回来通电就废了三个。。。没得选那也就只能银燕了。蓝剑那个外壳容易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降副翼螺距三个都要改。那个帖子写的110主板改2s用银燕舵机和120差不多的。

谢谢,我去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9251会有几率抖。不过问题不大。升降舵机一定要改反向的,你看看这位老司机改的120你的疑问都在里面
...

有记录会抖,是说装好之后,飞的时候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抖?

还是说,装好之后完全看脸要么不抖要么一直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记录会抖,是说装好之后,飞的时候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抖?

还是说,装好之后完全看脸要么不抖要么一直 ...

同城一个魔友的120就是9251 就不抖。可能抖的是主板有问题吧。我前段时间在淘宝看到了这个舵机。之前玩车用过这个牌子的,非常顺滑耐用。这个型号可能最接近原厂的尺寸了,搜型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城一个魔友的120就是9251 就不抖。可能抖的是主板有问题吧。我前段时间在淘宝看到了这个舵机。之前玩车 ...

这个好贵啊,郎宇M1 的才128

上面你给我的那个链接,我看了,不懂电子完全看不懂。。我110和120现在倒是都有,不过怕改成砖头。我就小改一下吧,哪里坏了改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城一个魔友的120就是9251 就不抖。可能抖的是主板有问题吧。我前段时间在淘宝看到了这个舵机。之前玩车 ...

主板问题,那真得看脸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好贵啊,郎宇M1 的才128

上面你给我的那个链接,我看了,不懂电子完全看不懂。。我110和120现在倒 ...

看清楚是10个价可以和其他魔友合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清楚是10个价可以和其他魔友合买

哦哦。。

还有个问题,电机这东西分几S吗?  伟力110的电机可以用在2s供电上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

还有个问题,电机这东西分几S吗?  伟力110的电机可以用在2s供电上吗?

小机的电机肯定分s啊,kv值相差很大的。110这个就是1s电机。11000kv左右。正常2s电机应该在8000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