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入坑,关于控的选择。

楼主(2021-09-26):
前后陆陆续续玩了有几年航模,包括直机,固定翼,多旋翼。直机自己能组装调试,简单的倒飞航线。固定翼玩过塞斯纳,雅克涵道首飞炸鸡就再没玩过。这里有4年多没玩了。现在又想重新玩固定翼,最想玩的还是涵道吧。想问下大神现在用什么控。以前一直用14sg,现在对14sg忘记的干干净净。不想再去学习英文。可能打算玩玩涵道机,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中文控推荐。

网友A:
eageTX,中文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eageTX,中文系统

那是什么品牌的。实在没有好的选择就上futaba16sz。但是就飞飞固定翼和涵道有点过剩

网友B:
T18、TX18S这些,可以刷edgetx系统有中文,而且混控功能很强大、扩展也很强。其他控能做的这些控都能搞定,而且可玩性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T18、TX18S这些,可以刷edgetx系统有中文,而且混控功能很强大、扩展也很强。其他控能做的这些控都能搞定, ...

天地飞ET16怎么样。

网友C:
你这要求,买个华科尔D10二手9.5新,300元以下,控也便宜接收也便宜手感还好,各种功能还齐全,足足够用了。保值率还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要求,买个华科尔D10二手9.5新,300元以下,控也便宜接收也便宜手感还好,各种功能还齐全,足足够用了 ...

我也想说华科尔d10刷了系统也能用。再换跟高db天线,应该妥妥的飞固定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地飞ET16怎么样。

很好,性价比很高,接收机也不贵

网友D:
futaba的16sz iz 18sz飞涵道没有啥过剩一说的。而且是中文。
还兼容你14的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futaba的16sz iz 18sz飞涵道没有啥过剩一说的。而且是中文。
还兼容你14的接收机。

我的意思就是玩玩固定翼和涵道。没必要上那么好的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玩玩固定翼和涵道。没必要上那么好的控吧。

这个还是看你的预算吧。
稳定不是控就是好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地飞ET16怎么样。

和edgetx的相比,差不多价格,但是功能少了很多

网友:
PL18和X20S都行

网友:
Radiomaster TX16s ,开源系统,玩法众多,支持的制式也多,扩展黑羊、elrs都不成问题。

网友:
喜欢折腾就开源,不折腾就T16s中文系统,够用了

网友:
天地飞ET16不错的

网友:
睿思凯有个X20还是什么的比较高科技,还有FUTABA 16SG,18SG好像都带中文菜单了!

网友:
刚入了TX18S,刷了中文,目前飞直机,
也想重新再飞固定翼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天地飞ET16怎么样。

我用的就是ET16,挺不错的。中文界面,带接收机和动力电池电压回传。 接收机也不贵,最贵的9通道接收机才128元,想买几个就买几个,4通道接收机才70多元。

网友:
pl18吧,接收机也多了

网友:
pl18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就是ET16,挺不错的。中文界面,带接收机和动力电池电压回传。 接收机也不贵,最贵的9通道接收机才 ...

好的,那就考虑ET16吧。回传不需要改吧

网友:
换了18SZ ,刷了中文,用了两天就改回英文了。原来T8FG 入门的时候都是英文,再就是就那么几个英文,都记住了。换了中文反倒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那就考虑ET16吧。回传不需要改吧

接收机送的有电压回传线,焊一个平衡头的母头之后插在电池平衡头上面就行,不需要任何改动。淘宝也有卖电压回传线的,6元一根。

网友:
spektrum 接收机原厂副厂都可靠,带卫星,DSMX协议,从几百到万二都有选择,08年用至今从未有过失控记录

平时玩小鸡DX9足够,电的油的桨的涵道的和小喷通吃

网友F:
如果纯玩飞机有基础预算就国产福斯PL18不错,要么就FUTABA。如果只是为了科技感,飞机很少飞,那就开源控图个新鲜感也不错。毕竟每年总有新的开源控出现也总有去年的开源控消失。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纯玩飞机有基础预算就国产福斯PL18不错,要么就FUTABA。如果只是为了科技感,飞机很少飞,那就开源控图 ...

确实,我年初入手的d10刷的deviation,六月份这个项目就黄了。还好这个程序也算稳定了,加上我用的也很基础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地飞ET16怎么样。

ET16手感不好,满满的廉价感,还有设置方面乱七八糟,和futaba的差好多。完全没有逻辑性,用了仨月了还没记住哪个功能在哪个界面,可能是我太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