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下,X9D plus 和 TX18S 该如何选择?

楼主(2021-09-26):
最近在看遥控器,想入手一个,目前就是这两个选择,不知道哪个比较好。望各位给参谋参谋,指点一下

网友:
新手也不太懂,关注下

网友:
tx18极强的塑料视觉冲击感,x9dp性价比不高也是有点塑料感,tx16se个人认为很好

楼主:
16S内部做工不是不太行吗

网友:
x9d,质量吊打tx

网友:
T18S吧,便宜彩屏,能运行各种脚本!X9D的黑白点阵屏幕有点落后了!16S外观除了比较好看些,基本和18S一样

网友:
tx16s 对新手前期比较友好 技术大佬在线解答

网友:
t18 Pro v2
不考虑成本的话,无论从用料还是品控,这一台是目前开源控的最佳选择了

网友:
x9d吧。别老看价格,更别看什么点阵屏觉得过时,遥控器在大家功能都够用的情况下,稳定才是第一要务!
至于看起来外形有点老气,可是稳定、优秀的设备能用很多很多年,早晚看起来都会老气的。
看好多外国佬一台控用十几年,这种情况下彩色触摸屏的老化远远大于点阵屏

网友:
推荐tx18s,虽然外壳有塑料感,但是内部电路设计更合理稳定,遥控什么最重要?当然是稳定啊!tx16s和x9d没有塑料感难道就不是塑料吗?人的本质没有变,还是容易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但眼睛也是最好骗的。

网友A:
建议新手选易上手的遥控器, 适应强又容易设置的,至于稳定和手感可以再下次换遥控器时考虑。 这是考虑到刚入门最重要理解原理和大量的实验工作要做,在各种失误中成长,体验遥控器的缺陷是另类的学习。 TX18S 新颖,支持多协议可玩各种玩具,有中文提示,易理解界面友好些。X9D V2 成熟 稳重 专业 界面对新手不够友好。 第一台控建议买TX18S!  补充一点就是若是传统的3D 特技飞行( 固定翼)这两个控的手感都胜任不了。

网友(2021-10-31):
感觉不如买tango2,价格还便宜。飞机少还是很合适的,飞机多X9D plus比较合适,接收机便宜好多。质量也没什么问题,毕竟好多年了。
如果你不玩模拟,建议直接买大疆遥控器,稳定性肯定没问题,手感做工这块都要好太多了,这要省了很多很多的接收机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新手选易上手的遥控器, 适应强又容易设置的,至于稳定和手感可以再下次换遥控器时考虑。 这是考虑到刚 ...

我主要飞穿越机,过一阵打算飞固定翼。手持x9d改霍尔摇杆,这控没用很久,不习惯这么大的行程+这么硬的杆子。今天摸到了一个飞友的tx18s,我觉得挺软挺舒服的,想请问1k左右能买啥控,要求短行程+软。

网友:
我用X9D两年左右了  还不错。

网友:
楼主用福斯控吧,我不想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