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径铣刀如何手磨

楼主(2021-09-27):
自制的小铣身单力薄,er11杆只能夹柄径6以下的铣刀。平时diy用的刃径都是小径6、5、4、3、2毫米的铣刀,买的基本都是比较便宜的(质量不好)铣铁件磨损的很快,请教大家这种磨损的铣刀能自己磨好吗?如果能请大家赐教一二。

网友A:
啥?手磨,别想了,铣刀不是钻头,铣刀必须用磨刀机磨,另外别老用便宜的HSS铣刀,试试钨钢刀,会耐用很多

网友B:
那种几块钱的西南铣刀铣铝合金还能将就对付一下,铣钢还是买涂层铣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手磨,别想了,铣刀不是钻头,铣刀必须用磨刀机磨,另外别老用便宜的HSS铣刀,试试钨钢刀,会耐用很多

刚接触铣,还啥都不懂。以后买好的,用的时间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种几块钱的西南铣刀铣铝合金还能将就对付一下,铣钢还是买涂层铣刀吧

平时真是铣铝合金的时候多,那天是为了改个离合器铣了几刀,刀就完蛋了。最后还是用车床车平的。

网友C:
这个不好磨,侧刃不用考虑,手工磨不了。横刃用金刚石砂轮可以慢慢磨,普通刚玉砂轮就不要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好磨,侧刃不用考虑,手工磨不了。横刃用金刚石砂轮可以慢慢磨,普通刚玉砂轮就不要考虑了

是啊,小刃径的铣刀没有专用的磨刀机真不行。算了不考虑了,有装备磨刀机的钱,买老多好刀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啊,小刃径的铣刀没有专用的磨刀机真不行。算了不考虑了,有装备磨刀机的钱,买老多好刀了。

小铣刀也好磨的,直接往砂轮上一怼,底面平了刃就出来了,再开两条槽声音会小很多,反正能用。买的老多刀也不扛造的。是不是你机器干活的时候动静比较大?

网友:
美日铣刀研磨机

网友:
买个带尖角的专用砂轮,再做个可以圆周等分的夹具,也是可以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平时真是铣铝合金的时候多,那天是为了改个离合器铣了几刀,刀就完蛋了。最后还是用车床车平的。

铣铝一定要浇冷却液,而且走刀不能打的太慢,不然最后铝屑全部挤死在卷屑槽里面,你会得到一根圆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铣刀也好磨的,直接往砂轮上一怼,底面平了刃就出来了,再开两条槽声音会小很多,反正能用。买的老多刀 ...

吃刀0.5㎜,4㎜刃径声音不大,基本没有沾刀现象。主轴是997电机1:1传动。刀具磨损主要是刀质量不好,以后买几把好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铣刀也好磨的,直接往砂轮上一怼,底面平了刃就出来了,再开两条槽声音会小很多,反正能用。买的老多刀 ...

好点的金刚石磨片不便宜,还不如买几把好刀,玩模型没有多少工作量,一把好刀够用一阵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一点的两刃自己练下还可以磨磨 小的多刃就算了把。。。。。。
铣刀不耐用和机床刚性也有关系的。
刚性 ...

是的,说的完全正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铣铝一定要浇冷却液,而且走刀不能打的太慢,不然最后铝屑全部挤死在卷屑槽里面,你会得到一根圆棒

那是你转速高了把。。铝合金有时候容易沾刀。一定要加切削液润滑。
另外我个人觉得啊我门家用机床  无法想CNC那些加工,所以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尽量选用刀剑锋利切刃数少的来加工。
方便排屑。同时加上切削液  应该不会出现你说的铣刀铣成棒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吃刀0.5㎜,4㎜刃径声音不大,基本没有沾刀现象。主轴是997电机1:1传动。刀具磨损主要是刀质量不好,以 ...

其实刀好不好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我个人觉得  机床的刚性对于刀耐不耐用也有非常大的关系。
刚性不好的机床  再好的刀都不耐用。。

网友F:
如果不加冷却液,铣铝就用三刃的,磨刀也方便一点,我一般最小只磨4mm的,还小的直接用新刀搞了,搞活动的时候钨钢刀也就5元一把,不贵,,,大部分都用碗形合金砂轮,具体操作步骤,就不好细说了,大概注意一点就是,四周高,中间低,不过中心,会好磨很多,有点后角,有空我上几张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加冷却液,铣铝就用三刃的,磨刀也方便一点,我一般最小只磨4mm的,还小的直接用新刀搞了,搞活动的 ...

谢谢您的指导建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那是你转速高了把。。铝合金有时候容易沾刀。一定要加切削液润滑。
另外我个人觉得啊我门家用机床  无法 ...

转速比较高而且走刀太慢就会成棒,切削液的一定要开的,铝合金特别粘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速比较高而且走刀太慢就会成棒,切削液的一定要开的,铝合金特别粘刀

尝试使用铝合金专用单刃铣刀  还要加专用切削液。

网友F:
上下间单磨刀方法,4mm太小我磨的不好,将就看  第一图把底磨平,第二图开4条刃,第三图把中间磨避空,第4图后就是把刀斜一点,磨个切削角度出来,再就是磨一点后角,一般磨完后四个角不太平,就慢慢修整,手拿刀的时候,很轻的捏住,不掉就行,慢慢往沙轮上靠一下,就拿开,看看平不平,这一步是最难的,不过一般就算不是很平,也一样用,刚开始磨不要过份追求平,

网友:
这些小的钻头和铣刀真是太难磨了,那些修钟表的估计会磨,首先得戴个放大镜才能看清吧,

网友G:
经常手工刃磨小型刀具,最好自制一些辅助工装具用来夹持、旋转、进退,照明、放大镜、------冷却-----。手持?哆哆嗦嗦是干不出漂亮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下间单磨刀方法,4mm太小我磨的不好,将就看  第一图把底磨平,第二图开4条刃,第三图把中间磨避空,第4 ...

谢谢您贴图指导,您用的是什么样的砂轮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经常手工刃磨小型刀具,最好自制一些辅助工装具用来夹持、旋转、进退,照明、放大镜、------冷却-----。手 ...

我感觉也是,没有辅助工具很难磨。另外磨底部的避空需要很薄或是砂轮片边缘有很鋭的角度,估计厂家有专用的磨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