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寸花飞牙签机机架研究——大家一起来设计

楼主(2021-09-27):
随着3寸电机电调设备的越来越猛,高压电池的加入。3寸机完全可以胜任一些原来4寸花飞机甚至5寸花飞机的动作。虽然爽快感还有些不足,但也能模仿个7788.

最近我就在研究3寸花飞的这些机架。要不就是正X的架子,设计紧凑适合赛道。空间狭小装一些东西很费劲。要不就是从5寸的经典花飞缩小而来。要不就是从whoop放大而来。要不就是圈圈机。很少有专门为3寸花飞设计的窄体狭长机身的花飞牙签机。

这都不是事儿,没人设计我自己画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设备。用什么设备决定了飞机的造型。摄像头肯定用14x14的nano尺寸。飞控主推16x16的小飞塔。这样飞机做完修长好看。当然也要兼容20x20的飞控和vista的数字图传需求。

然后我找了找市面上主流3寸我不满意的点。Whoop、正X空间小东西放不下散热还不好。上下碳纤维重量比较大,结构强度有点太超标。3寸机没那么大重量,惯性小。高空直接无动力坠落,只要不摔到水泥地上一般问题都不大。

综上1、轻质外壳,取消上板。2、下至一块碳板,下挂电池。3、飞机狭长不要看见桨。

有目标就好办了!搞起!

先搞外壳!理想的材质是PC透明壳。轻、薄、强韧。没办法这个要开模。开模太贵了。再说我也没有资源。3D打印!我可以。PLA不结实重量偏大。ABS太丑!PTU不错,柔软、轻、抗拉扯。

这个壳子的造型灵感来自火车头。头部两颗螺丝,需要加915天线也可以打印个支架横在前面。中部留了孔,用16x16的飞塔螺丝加强,如果用vista+AIO的组合,vista的顶部可与顶部相连。尾部直接做个柱子,一颗长螺丝拧进去,结实、好看。壳体上面的加强梁是火车原始设计就有的。我只不过打孔偷轻。尾部的上翘后面凹槽方便固定图传天线。

前仓摄像头直接用14x14的,机身会非常窄,看着就修长好看。3寸牙签花飞机基本没有挂狗的需求。最多就是挂个360go。这个设计挂在机头天线的前面的位置。像保险杠,不必担心,下挂电池相机不会触地。这么小的飞机我还是推荐使用卡录。飞机后仓采用了开放式的设计,16飞塔+20卡录,接收机和卡录放这里。用25AIO+25卡录的设备,vista放这里。前中后空间充足。

碳纤维的底板我偷懒了,直接用的3寸外星人的底板。加工一个纯碳纤维的底板连工带料不便宜。手里有个差不多的凑合用。我的图纸里有底板,那位大佬加工了别忘了分我一个。我的底板用的牙签理念。超细机臂配合两根加强筋。参考了HGLRC120pro的机臂结构强度方案,并做了加强。别看细但强度足够用。

最后说说打印。我用的95A的PTU。强韧耐摔,不易破损。220°,热床60°,壁厚0.8就够用了。0.1mm打印。速度30够了别太快注意质量。打印效果非常好。Duang Duang的摄像头都感觉装了减震。

这是我的一些设计思路整理。希望大家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会不会画图没关系,提出大概修改意见就行其他的我来。我会将这个图纸作程开源的,会共享。大家都来参与画出称心如意的花飞牙签机架。如果需要的人多,我可以找厂商做一批大家一起玩。

图片压缩太狠,大图看这里https://mp.weixin.qq.com/s/H8CO4z1oy9VPkJlcqY827g

网友A:
以下是个人建议,仅仅是个人建议啊

1.不要想着啥都能兼容,兼容意味着重量增加

2.三寸及以下机型,最合适的是AIO飞控,而不是分体,因为小机子对重量很敏感

3.数字图传其实没那么重要,原因还是太重了

网友B:
恕我直言 你这架子只能摆着看 或者说低频度玩玩 不适合经常飞。
其一 整体底板 炸断机臂不光是经济问题 要拆20根螺丝+4个螺母  更新维护起来麻烦死 ,分体机臂炸断一根只用最多拆六根螺丝
其二 打印件上盖 中等强度的炸鸡 还不说高油门全油门炸鸡 固定在上盖的vista 必然会因为打印件变形而侵入到下面的飞塔,这是最轻的,严重的话 打印件会和底板分离 螺丝根本就固定不住打印件 ,而碳板上盖+7075铝柱基本能抗住大部分非全油门强度的炸鸡保证飞塔不受损
其三 我认为二楼说的第二条AIO是合理的
其四 打印件用tpu 就是我说的第二条后果,打印件用pla abs 或是惠普的烧结尼龙 因为太硬了 也不耐炸。
其五 vista的架子 设计成马克4那种三段式的机身 机身画短一点 电调出线会和vista打架 机身长一点 碳板重量又会增加,像激光这种结构 双层飞塔机身内部高度37mm aio飞控估计在26到28左右,底板的长度只用三段式的一半就足够了。

我低强度划水玩了两年 也琢磨了两年机架 画了不下五个版本的机架 最近半年每个周末40块电池 摄像头的角度已经可以翘的看不见浆了。上面说的问题都是基于这些经历。对于大疆数图来说 我觉得创世泰克激光在设备安装空间、机架强度、后期维护方便程度来说综合起来算是非常优秀的设计,当然也还有一些改进的空间 最近一比一仿了出来 原版是长X 顺手还改了个正X 如果画3寸4寸 我还是会按激光的结构来琢磨,或者按照一定的比例来缩小。

我认为对于高频度飞的机架来说 把架子看成是耗材 其一在保证一定强度的前提下再来琢磨轻量化 追求最轻必然会牺牲强度空间和维护方便程度 其二经济性 其三维护的方便程度,这样才是比较合理科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个人建议,仅仅是个人建议啊

1.不要想着啥都能兼容,兼容意味着重量增加

把这些建议对应到图纸上,也就是说1、用25的AIO板子。不必考虑兼容其他。

2、用400mw~800mw的20孔位图传。
3、还是采用单碳板三明治结构,碳板中间,上面AIO、图传、摄像头、天线;下面电池。
这样飞机还可以极致减重。

你说的对,小鸡重量敏感!原来我也有点犹豫。是搞一对一架子还是考虑兼容。我改一版一对一的架子。

同时我也有个疑惑,摄像头伸出去,有点看不见桨;缺点增加重量。不伸出去,要不就能看见桨,要不就不能设计成正X,做前宽后窄。做反推机效率又低。怎么选择?

楼主:
从您的回复中不难看出你是个常飞5寸机的!您的思路放在5寸机上完全正确。但3寸您是不是再斟酌一下。

首先我说说我的理由,
1、这飞机不竞速,3寸竞速可以看看HGLRC的120X,那个结构已经是完成体了。目前3寸正X的天花板,强度、抑震、重量。让我设计也就那样了,至多头罩改个造型。
2、小机重量敏感,可拆卸机臂势必要增加重量。拆卸机臂碳板的重量+螺丝重量少说十几克。这十几克对于5寸不算什么,对于3寸手感可能会差不少。整体一张碳纤维板成本也会增加不少,但大部分厂商还都在卖,反倒成本更低的可拆卸机臂的3寸机很少。
3、结构强度。不瞒您说,本人水平有限,手里又都是轻量化的3寸机,到目前为止还没炸断过机臂。电机炸坏过,天线炸丢过,开焊点、脱焊盘,都有过。唯独碳纤维没事儿。不上6S想炸坏碳纤维很难。您说的情况在5寸机上很常见。在3S、4S的3寸机上我还真没见过。打印罩炸丢正常,怕丢就在前面螺丝加个垫片。再说这个设计不是针对竞速的,我觉得PTU强度够用。

最后说说我的请求。一看您就是常飞穿越机的老鸟。能坚持玩到现在实属不易。您的思路是按照5寸机的机构和比例缩小给3寸机用。这也是目前主流的做法。我觉得不妥,重量速度都小那么多,很多浪费的地方。正X竞速都采用单碳板+打印头罩了,玩花飞的怕啥强度不够?前中后三仓式的上下碳板设计可以,AIO单仓的上下碳板设计也可以。但都有些多余的强度和重量。重量再低些,效率再好些除了我这种上面设备中间碳板下面电池的方案,还有没有别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恕我直言 你这架子只能摆着看 或者说低频度玩玩 不适合经常飞。
其一 整体底板 炸断机臂不光是经济问题 要 ...

从您的回复中不难看出你是个常飞5寸机的!您的思路放在5寸机上完全正确。但3寸您是不是再斟酌一下。

首先我说说我的理由,
1、这飞机不竞速,3寸竞速可以看看HGLRC的120X,那个结构已经是完成体了。目前3寸正X的天花板,强度、抑震、重量。让我设计也就那样了,至多头罩改个造型。
2、小机重量敏感,可拆卸机臂势必要增加重量。拆卸机臂碳板的重量+螺丝重量少说十几克。这十几克对于5寸不算什么,对于3寸手感可能会差不少。整体一张碳纤维板成本也会增加不少,但大部分厂商还都在卖,反倒成本更低的可拆卸机臂的3寸机很少。
3、结构强度。不瞒您说,本人水平有限,手里又都是轻量化的3寸机,到目前为止还没炸断过机臂。电机炸坏过,天线炸丢过,开焊点、脱焊盘,都有过。唯独碳纤维没事儿。不上6S想炸坏碳纤维很难。您说的情况在5寸机上很常见。在3S、4S的3寸机上我还真没见过。打印罩炸丢正常,怕丢就在前面螺丝加个垫片。再说这个设计不是针对竞速的,我觉得PTU强度够用。

最后说说我的请求。一看您就是常飞穿越机的老鸟。能坚持玩到现在实属不易。您的思路是按照5寸机的机构和比例缩小给3寸机用。这也是目前主流的做法。我觉得不妥,重量速度都小那么多,很多浪费的地方。正X竞速都采用单碳板+打印头罩了,玩花飞的怕啥强度不够?前中后三仓式的上下碳板设计可以,AIO单仓的上下碳板设计也可以。但都有些多余的强度和重量。重量再低些,效率再好些除了我这种上面设备中间碳板下面电池的方案,还有没有别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个人建议,仅仅是个人建议啊

1.不要想着啥都能兼容,兼容意味着重量增加

我还有一套方案,取消中间板的概念用各种窄梁代替中间的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您的回复中不难看出你是个常飞5寸机的!您的思路放在5寸机上完全正确。但3寸您是不是再斟酌一下。
首 ...

欢迎一起讨论。
我的思路确实是基于5寸机,我平时飞就是瞎玩 龙门也飞 公园树林里面翻来翻去也飞 19年夏天入门的时候用三寸练了三个月目视 20年初买了大疆数图就一直是三架创世泰克激光 没想到现在的三寸机重量结构进化到这个程度了。
没什么要特别表达的 想到什么说什么
1 整体底板才10多克 可拆卸机臂增加的重量应该在10来克以内 超也不会超太多 M3x12沉头螺丝0.6克/个 压铆螺母4个约1.5克 螺丝增加的重量合计约6.5克。
2 三寸1206电机3s电池的配置 我身边有个人 三天有两天出去飞 每次十几块电池的频度 不说经常 时有发生断机臂  2mm上盖也一样炸断炸裂,当然这个人算是比较极端的,我碰到90%人就是带着三五块电池去飞场吹牛抽烟喝水 这种人飞机都是干净的当然机臂不断。
3 上面的两条我都可以被你说服 但是我最近发现个问题 五寸机的机臂 就算没断 炸多几次 机臂就变软了 这个变软 我估计是内部的纤维断裂 只是外部没显现出来,表现出来就是新机臂装好 纹丝不动大力去掰也很难掰变形,飞过几十块电池小炸十次八次以后 机臂没断 用手掰机臂就会扭动 这个扭动不是螺丝没上紧的扭动也不是碳板孔变大了 孔和螺丝结合的不够紧产生的缝隙晃动,就是碳板的扭动(附件图1)。同样的情形 我觉得大概率会发生在三寸一体底板上 这就涉及到经济和维护方便问题了。
4 tpu太软了 我认为保护不鸟飞塔 如果上盖非要用打印件 可以考虑下未来工场的烧结尼龙 这个工艺材质远比一般的tpu abs打印件结实耐炸 (烧结尼龙已经验证过不适合做五寸机的上盖)
5 一体化底板 我会参考附件图2去画 底板还是一张整板 上盖用对应底板形状的正方形碳板 7075铝柱连接 然后镜头夹板用tpu打印件装在飞机的正前方 而不是常规的五寸牙签机镜头放在飞塔正上方。

图2

图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这些建议对应到图纸上,也就是说1、用25的AIO板子。不必考虑兼容其他。

2、用400mw~800mw的20孔位图 ...

tpu打印件前伸固定摄像头即可,一样看不见桨,图传不用想着一定要固定在碳板上,打印件25转20就行了。

这么说吧,小机重量够轻,随便炸,不会伤碳板的。

我现在主玩打印机架,6块钱电机2.3寸桨,成本超低

网友C(2022-02-04):
引用 网友A:
tpu打印件前伸固定摄像头即可,一样看不见桨,图传不用想着一定要固定在碳板上,打印件25转20就行了。

...

6块钱电机用几s电池?

网友(2022-03-16):
引用 网友C:
6块钱电机用几s电池?

2-3s都可以,4s的话,需要飞控设置油门最大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