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双桨驱动的快艇,用一个舵还是两个舵?

楼主(2021-09-27):
咸鱼收了一个二手的船壳,是双发,长度在80左右,原先是差速转让。
现在我想改电机,用舵转弯。
计划用吸水舵,但是用一个还是两个呢?
用一个最方便,不过我担心低速时转弯性能不好,因为我想用这个船作为救援船。
用两个都话,有个问题,舵不是对称的,这样要用两个舵机单独控制,增加了复杂度。
另外这个用多大的桨?原先传动轴是3mm的直径,是带螺纹的正反桨,36mm。我想改成用桨叉的,但是淘宝上只有36mm的只有正桨。正反桨没有这么大的。
想问问,32mm的正反桨够不够?需不需要换桨轴?(不想换是要拆掉原来的很麻烦,用AB胶封的。

网友A:
这种船型作为救援船并不方便,要挂个大叉子

网友:
这么小的用一个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船型作为救援船并不方便,要挂个大叉子

哈哈哈,你怎么知道我已经挂了一个大叉子了呢?
就是因为,差速转向再推东西的时候很不好转向

网友B:
牛,这个船我也留着一个。除了壳,其它都扔掉吧。可以改单无刷动力,双吸水舵,连杆连在一块,一个舵机控制。

网友:
这中玩具船,觉得用单舵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这个船我也留着一个。除了壳,其它都扔掉吧。可以改单无刷动力,双吸水舵,连杆连在一块,一个舵机控制 ...

是的,就是买个船壳。
为什么单桨用双舵?
我考虑用单电机,齿轮分成两个输出。因为无刷电机和电调太贵了。

网友C:
救援船一般用风动船,矢量,或者风舵。风动船不易被水草缠住。这船当救援船,又是桨,又是舵的,容易被水草缠住自己都回不来了。
这船直接装个舵,简单点,玩玩。装舵的效果应该不错。找tb上,有卖玩具船的舵的。买一个回来一装

网友:
光一个舵也不好装。挖孔,固定,装舵机,拉杆。
别的复杂的改装可以以后慢慢来,都是费时费力的活,效果也不一定好。需要改装经验的积累。多次反复,手艺提高,同时对船的认识的提高,才能改装好一条船。

网友:
舵离船体的远近,舵的大小长短,都影响舵效。舵安装太低增加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救援船一般用风动船,矢量,或者风舵。风动船不易被水草缠住。这船当救援船,又是桨,又是舵的,容易被水草 ...

嗯嗯,我也想的是可能两者兼顾反而都不好。
目前打算用两个舵联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6.46e4635ei1Plj7&id=601538327999&ns=1&abbucket=17#de ...

跟我刚下单的一样啊。
我有个47cm的小船,就是这种舵。
昨天买的吸水舵到手了,发现不太好安装,一定要安装的话,改装麻烦。然后试了那个小船的,就是你发的这个链接,安装正合适。需要打印一个底座,正好我有3D打印机。
打算用两个舵联动,平行四边形机构。装着螺旋桨的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2.46e4635ei1Plj7&id=575719891350&ns=1&abbucket=17#d ...

之前没找到这个,发现你这个太好了。拉杆和转动中心重合。这样正反转向对称。

网友:
不用两个舵。反而麻烦,一个舵,舵效不好,调节一下离船体的远近。买一段螺杆,截二段,几个螺母固定,可以调节离船体的远近。

网友:
我倒觉得另一个更好

网友:
35cm的小船,双桨,用的是另一链接的舵,效果很好。 可惜图片不会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