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14 电机用于直驱450够用吗

楼主(2021-09-27):
打算用330kv4114,3s电池

网友A:
哪儿能搞到直驱4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儿能搞到直驱450

自己改呗

网友:
5008不是,扭矩更大点

网友:
如果只是纯粹的改装可能性探讨,450改直驱玩玩还可以,如果是想追求更好的3D性能,450本来就浮力不够摔下来像块铁,如果直驱电机再增加重量就比较得不偿失了

450炸鸡了这么多次扫大齿的情况不多一般都是歪三轴

网友:
330kv,3S,转速不太够。

4114个头有点小。

网友:
用大疆6010重新绕线

网友:
4114算500的动力了,不过作为直驱扭力还是弱了点,要到50差不多

网友:
3s 450 常规3400kv 12T电机齿,121T大齿,3400*11.1*12/121=3742.809917/11.1=337.1900826kv,电机直驱应大于337KV为宜,电机选择方面,可以查各款盘式电机的力效表,以3s电压带更大桨,力效较高且功率和重量接近常规450动力系统为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