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

楼主(2021-09-27):
亚拓470的机子,突然发现低速状态下一个舵机抖动,然后转速拉高又不抖了,这样正常吗

网友A:
非常正常,这不单跟舵机质量本身问题,跟选用的大桨也有关系,大桨比较差的话低速飞的时候都是忽上忽下的,转速上去了这种情况会好点

舵机如果静态打舵到某个位置都抖舵那就是舵机或者接收机本身有问题,逐项排除

我以前用AC900 SBUS接收机就会出现这种抖舵问题,后来换了AC2000这种情况基本上没再出现了,但由于我的470炸鸡次数多了,偶尔也会有抖舵情况,不影响练习就行

我有两套470原装舵机,炸了几次以后个别舵机出现静态的时候用手摆动只能往一个方向摆动顺畅,另外一个方向不顺畅,这种情况的舵机基本上不能用了,会出现抖舵,严重也会造成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正常,这不单跟舵机质量本身问题,跟选用的大桨也有关系,大桨比较差的话低速飞的时候都是忽上忽下的 ...

静态打舵不抖,然后我是把大浆拆掉了测试的抖动,怀疑会不会主轴有点弯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