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小机机是那里出问题了?

楼主(2021-09-28):
屏幕经常会这样看图,不定时出现这情况频率非常高,飞控刚买1个月左右,一开始以为是摄像头问题买了新的又出现一样情况,然后又买了新图传又出现一样情况请问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小鸡鸡割了吧

网友:
排除法,现在就剩下接收端的问题了吧

网友A:
推油就黑屏的话可能图传供电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油就黑屏的话可能图传供电不行

我有点怀疑是飞控,但我不能确定,因为飞控是9月分刚买的,刚买回来的前几次飞都没问题,后来就有时飞行中会出现没图像就像我上存的图片一样,后来出现的越来越频繁了,买了新摄像头和图传还是一样,那我要试一下图传直接由电池上面来供电试一试!

网友:
是不是1s动力的,m6 m7这种
飞控图传一体,容易过热,甚至烧坏,飞快点散热

网友:
用排除法可以很简单确定问题:先将摄像头视频信号线与图传的视频信号线直接连接,跳过飞控的OSD,观察是不是正常,如果没有问题,大概率是飞控的OSD或者OSD视频输入信号部分的问题。

网友:
你这个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一般情况下都是摄像头排线接触不良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