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F-8E十字军战士 3S 2300飞不起来是怎么回事 要崩溃了

楼主(2021-09-28):
有没有人飞过这台机子,我用3S 2300电池 满油门 升降舵拉满,舵面行程已经是100%了。飞机离地5-10米上升高度还不到2米,只要稍微放一点升降舵就立马掉下来,就算一直拉满高度也一直爬不上去
4500kv 5叶64涵道,电装原装的,官方建议3s 1300-2200电池。

网友A:
听描述像是严重头重,建议先检查下重心是否正确;

其次换块电池试试,有可能是电池放电能力不够;

再然后试下推力,会不会是电机脱磁了。

这三点先试下,不行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描述像是严重头重,建议先检查下重心是否正确;

其次换块电池试试,有可能是电池放电能力不够;

推力感觉有0.8左右吧,那我把图传拆掉减重试试吧

网友B:
首先感觉推荐配置推重比不够,这个推重比如果重心配置合适,应该只能低角度爬升,飞机拉升角度别超过15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感觉推荐配置推重比不够,这个推重比如果重心配置合适,应该只能低角度爬升,飞机拉升角度别超过15度试 ...

我也不太懂,这个是三角翼混控结构的

网友:
推力不够头还重。先把摄像头、图传都卸掉,轻装上阵先飞起来调试正常后再酌情增加设备。

网友:
听起来感觉是重心太靠前了

网友C:
6楼强哥说的很对。
你加摄像头图传的座舱位置离重心很远导致力臂很长,稍加一点重量都对重心影响很大何况你加了这么多重量,为了配平这个增大的低头力矩,估计你的电池都得放到机翼前部了,原设计的电池仓肯定不可能预留这么大的位置变化。
重心位置是第一前提条件,一切设备布置必须首先满足重心位置不变的条件。

网友D:
64涵道得改4S,不然经常失速炸机,我50涵道(蓝箭小毒蛇)都4S穿越机电池飞,爽得一批
之前飞过FMS的64,3S被坑差点退模。
还有电池不要图大,增加不了几秒续航还不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6楼强哥说的很对。
你加摄像头图传的座舱位置离重心很远导致力臂很长,稍加一点重量都对重心影响很大何况 ...

只能够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64涵道得改4S,不然经常失速炸机,我50涵道(蓝箭小毒蛇)都4S穿越机电池飞,爽得一批
之前飞过FMS的64,3 ...

这个就是图便宜350买回来的,换电装都要花300就不划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图便宜350买回来的,换电装都要花300就不划算了

只换电调就行,我那个50原装就是支持4S的电调,说明书建议3S电池。

网友:
不遵医嘱,擅自加大药量的结果,本来电池大了头就沉,你还上图传乱七八糟的,能起来已经相当给面子了,你还嫌爬高不给力,你咋不往机头上再装一个高音喇叭呢?

网友:
楼上说得有道理。在确定重心的情况下正常飞行了再增加其他设备,但是也要保持重心不变。我原来玩雅克130-70涵道,淘的电装飞不起来,后来重新换了电池和电机,重心不变,爽飞。电池C数由25C变成35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推力感觉有0.8左右吧,那我把图传拆掉减重试试吧

推重比0.8,手抛绰绰有余了。看来不是动力的问题。

电装标不标准不重要,重要的是重心必须要对。不管用轻的重点的电装,重心对才能飞起来。

如果你在鸡头加了很多东西,就要把电池往后移。很多时候甚至要挖泡沫才可以。

给你找来了飞翼64十字军的重心图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重比0.8,手抛绰绰有余了。看来不是动力的问题。

我回头试试,主要是我只有FPV才会飞,目视方向会搞反 不太会玩,涵道容错率太低了

网友E:
穿越达人,以前飞固定翼就是想着后面FPV飞,你恰恰刚好相反,哈哈,一步到位,话说以前的FPV设备还是没有现在的好。
你把那个练习机的飞控移植到涵道机上,不就不怕对头了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穿越达人,以前飞固定翼就是想着后面FPV飞,你恰恰刚好相反,哈哈,一步到位,话说以前的FPV设备还是没有现 ...

懒,主要是放进去调参好麻烦,又要带电脑出去,不是远航机,不值得这么折腾,现在慢慢学会目视飞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懒,主要是放进去调参好麻烦,又要带电脑出去,不是远航机,不值得这么折腾,现在慢慢学会目视飞 ...

也是,前几天买了架风范su27,好几年没飞固定翼了,期间固转直---直+穿---退穿专直,现在还不知道能飞固定翼不,哈哈
翻了翻家当,找到个飞控,先装上玩玩,可以了我也要涵道FPV

网友:
我飞过。这机只适合手抛,装起落架都重的难飞,你还能上FPV……只能说NB。当时我好像是用的1500左右的电池吧,不上轮子好飞的一批,上FPV建议换一个载机。我现在对手抛有阴影,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