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机定速的事情

楼主(2021-09-28):
对于电直来说,定速就是保持大桨转速尽量恒定,维持飞手的飞行感受
其实,差个20-30转也不会影响手感。定速时就是定速器不停输出PWM信号,有时候占空比大点有时候占空比小点

但是,油直就不一样了

3D飞行时,负载随动作随风向都会使转速不停的变化,油门的大小完全交给了定速器,一会大一会小,油门舵机够忙活的了

我就想,这好吗? 发动机不应该好好呆在一个稳定的油门位置上吗?这样对发动机影响比较小

定速模式下,如果遇到大螺距,转速降得比较多,油门肯定就是全输出。你愿意你的发动机经常全油门输出吗?你放心吗?

感觉定速不科学,还是油门曲线模式飞油门更好吧? 你想到发动机的感受了吗?

最近在学习油机,知识不够用了。

网友:
油机油门曲线,锁尾会比较痛苦

网友A:
发动机就应该呆在一个稳定的转速区间啊,这也是效率优化的考虑,不管是电机还是发动机都有一个最佳效率的转速区间,超出这个区间,其工作效率就会降低,其实和汽车装变速箱一个道理,20km和120km的速度只是档位变化,发动机都在2 3k的转速,保证效率。不然只有一个档位你想跑120km发动机早干到几w转了。。。
至于你考虑的发动机功率变化,这在激烈飞行的环境中本来就不可避免。发动机不是说应该稳定油门输出,而是稳定转速输出。

网友:
如果你的发动机会经常全功率输出请换一台功率很大的发动机

网友B:
你可以这样理解,当你开车在平路上行驶,开启定速巡航维持每小时八十公里时速行驶,到上坡阶段,想继续维持80公里时速,电脑就得给你加油,下坡时,电脑给你减油,最终的目的就是维持80公里得时速,油机定速不就是这个原理吗?用曲线飞应该是v字行曲线吧,所以我认为曲线飞和定速飞,没啥多大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就应该呆在一个稳定的转速区间啊,这也是效率优化的考虑,不管是电机还是发动机都有一个最佳效率的转 ...

比喻很恰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这样理解,当你开车在平路上行驶,开启定速巡航维持每小时八十公里时速行驶,到上坡阶段,想继续维持 ...

我也这么认为,谢谢你友善的回复!

网友:
3d不考虑能耗,考虑功率!
需要作业,留空时间长才考虑能耗!
另外飞机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暴力飞行的,所以也不需要太担心寿命!到固定时间换配件就行了!

网友:
早期没定速器就是飞v线啊。有定速器也得看调校。调教好了还是有定速飞比较好。调教不好确实容易拉缸。

至于用不用定速器,这个就看自己呗。不用也能飞,用了更好飞而已。航模这东西就是拿来玩的,不能当祖宗供着,磨损什么的就不要考虑了,定期保养即可

网友:
如果你真不想让它全输出,定速器设定最高值不是全油门就可以了。。用V线发动机油门也是随螺距一直变化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