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轴相对于硬轴的好处和缺点是什么

楼主(2021-09-28):
我理解,软轴的轴线和水面平行,这样推进效率更高。是不是这样?

网友A:
高速船及发动机船用软轴。其他船用硬轴。但是只要不是比赛用的船想怎么用都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速船及发动机船用软轴。其他船用硬轴。但是只要不是比赛用的船想怎么用都可

高速反而用软轴?不会加速疲劳折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速船及发动机船用软轴。其他船用硬轴。但是只要不是比赛用的船想怎么用都可

我想问一下,在座论坛里面发碟子是不是有等级要求?

网友(2021-10-29):
高速船用硬轴也可以就是要解决轴的横向甩动和出轴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