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到一个0.6模数小齿轮滚刀,没有键槽怎么固定

楼主(2021-09-28):
淘到一个0.6模数小齿轮滚刀,中心孔内径8mm,但是没有键槽怎么在轴上固定滚刀呢。

网友:
线切割切个槽

网友A:
小直径的铣刀也没有键槽,靠螺母压紧。

网友:
有了滚刀,想必滚齿机早就有了吧?还是自带刀具外加工呢?哈哈。

网友:
这个这个。。。。属于专用成型刀啊。。。你没滚齿机   这刀淘来也无用啊

网友B:
过段时间我空了,做个滚齿控制器,这货就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直径的铣刀也没有键槽,靠螺母压紧。

个人觉得用螺母压紧不是好办法。还是有键槽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段时间我空了,做个滚齿控制器,这货就有用了

期待大作。或者先讲一下理论

网友:
有好几把微型滚齿刀  期待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期待大作。或者先讲一下理论

理论很简单,跟电子挂轮一样,编码器取主轴位置信息,然后根据不同齿数计算走刀距离对步进电机发脉冲就行了,linuxcnc自带此功能

网友(2021-11-13):
引用 楼主:
个人觉得用螺母压紧不是好办法。还是有键槽比较好。

键槽固定有间隙的,我们这滚齿机都是螺母压死的。

网友C:
某宝有滚齿机用电子同步控制器,跟电子挂轮差不多

网友:
把轴车道能塞进去,在端面接缝的地方,拿钻头钻个6毫米的孔,塞根6毫米的圆棒进去

网友(2023-05-10):
来给你看看我自己做的滚齿机可以得20模。整钱得要点技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宝有滚齿机用电子同步控制器,跟电子挂轮差不多

应该是一样的,都是确定的转速比例。滚刀轴上装编码器,待加工齿轮轴用步进电机驱动。比如要加工30齿的齿轮,那转速比就是30比1,然后折算成挂轮控制器上移动多少。

网友D:
不可能一样,整出来公法线肯定不对。更加别说滚斜齿了,斜齿还需要差动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一样,整出来公法线肯定不对。更加别说滚斜齿了,斜齿还需要差动机构

待加工件的主轴和滚刀的主轴夹角是90度的,那就是大家看到的要丝锥加工蜗轮的形态,蜗轮上的齿型是倾斜的。要想加工直齿轮,得计算滚刀上那一排齿的倾斜角度。也可能不用算,滚刀侧面有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