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6128车床怎么样?

楼主(2021-09-29):
各个看看这款cq6128不知道性能怎么样!有用过的说说优缺点!最后两张是老车床!这两种那个比较好点!

网友A:
这东西不好说哪个好,只能说更喜欢哪一个,如果让我选,两个一样的钱,如果后面那个导轨没有很严重的磨损我会选后面那个,这种圆头脑的机床重新收拾出来很漂亮的,前面那个就毫无美感

网友:
始终觉得老床子更板扎、只是精度没法比较,毕竟岁数相差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不好说哪个好,只能说更喜欢哪一个,如果让我选,两个一样的钱,如果后面那个导轨没有很严重的磨损我 ...

第二个那个车床导轨没多大问题 ,就是一个问题 螺纹是英寸制的,不知道怎么改公制螺纹齿轮

楼主:
还有一款这样的

网友A:
你在墙外啊?如果价格都差不多要这个双杠的,螺纹通过计算可以算出公制的用多少齿的,如果实在不行就改个电子挂轮

网友B:
机床好不好主要还是看用料和本身精度。
无奈这两点最重要的东西都是肉眼无法确定的。
二手床  我觉得基本是靠运气

网友:
第二个残损严重。没有那么好的手艺。最好别接手。怕处理不了那么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墙外啊?如果价格都差不多要这个双杠的,螺纹通过计算可以算出公制的用多少齿的,如果实在不行就改个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床好不好主要还是看用料和本身精度。
无奈这两点最重要的东西都是肉眼无法确定的。
二手床  我觉得基本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墙外啊?如果价格都差不多要这个双杠的,螺纹通过计算可以算出公制的用多少齿的,如果实在不行就改个 ...

是的我在国外!车床以前没玩过!想入手一个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在国外!车床以前没玩过!想入手一个学习

国外玩床子爽啊,能遇到好多经典的漂亮老货,这在国内根本就想都不敢想的,你可以参考下youtobe上的那些翻新老床子视频,像你发的图第二款和第三款,翻新出来都会很漂亮的,而且翻新的过程也会很有趣,初学者的话先选那种磨损不很厉害的容易恢复精度,第一种虽然买回来基本就可以直接用,但是它不耐看,看久了总是感觉缺点啥,心情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外玩床子爽啊,能遇到好多经典的漂亮老货,这在国内根本就想都不敢想的,你可以参考下youtobe上的那些 ...

我可能选第三款双杆的!看上去陈色新!也结实!配件也齐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不好说哪个好,只能说更喜欢哪一个,如果让我选,两个一样的钱,如果后面那个导轨没有很严重的磨损我 ...

所言极是!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不好说哪个好,只能说更喜欢哪一个,如果让我选,两个一样的钱,如果后面那个导轨没有很严重的磨损我 ...

所言极是!功能相近的情况下工艺美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