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L 旋翼头请教

楼主(2021-09-29):
亚拓500L 很久没飞了,最近准备拿出来飞,结果炸了;
现在配件很多停产了,只有500X的但是不通用; 比如旋翼头的连杆是36mm的,现在都没有卖; 然后radius金属旋翼控制臂也没有卖;
请教下如果500L换500X头的话,需要更换哪些配件? 或者现在500L配件哪里还有卖?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只要主轴一样的都能用吧

网友B:
建议直接买500x。不然你会发现,500x头尾改下来很不划算。

网友C:
连杆X宝 各种长度都有 相位摇臂可以通用

网友D:
旋翼头的话,一般更换就是中联、主轴,但是我记得500l好像和500x主轴不一样,换起来有点麻烦。
不过维修的话,相位臂、桨夹摇臂都是通用的,而且好像和飞越以及富丽的通用
尾巴的话,个人推荐就富丽飞越非耐之类的呗

网友E:
换500x旋翼头只要换成500dfc主轴就行了

网友E:
相位臂用的螺丝不一样,所以里面的轴承尺寸也不一样,因此不通用。

网友F:
我用TG520的大桨夹和横轴,KDS600的十字盘,非耐的相位臂和横轴胶圈,富丽的600E中联竟然完美的拼成了一个旋翼头,尤其是大桨夹横轴和中联的完美匹配丝毫不差,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