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轮机和一般要怎么和地面进行固定啊?

楼主(2021-09-29):
台式砂轮机一开机,就会在地面上乱移,我在磨工具的时候,得一只手用力按着砂轮机,不让他乱跑,另外一只手进行磨制.感觉操作起来有点麻烦。不知要怎么和水泥地面进行固定呢?可以在水泥地面上打膨胀螺丝固定吗?

网友A:
这个根据砂轮机的位移程度而定的,
能和地面固定当然最好,
我的砂轮机精度还行,
会轻微位移,
我就在桌面上钉了四个木条限位就足够了。
我有个朋友砂轮机刚被村民偷走了,
所以如果能固定在地面也能防盗。

网友B:
你砂轮转起来的跑说明动平衡不好。大多是砂轮本身不规则所致  主轴弯的概率应该低一些  你可以把砂轮拆了试试看还跑不跑。
应该是有一个底座的   如果没有  直接螺丝压在桌面就行了  如果有共振问题就垫橡胶垫子再压紧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砂轮转起来的跑说明动平衡不好。大多是砂轮本身不规则所致  主轴弯的概率应该低一些  你可以把砂轮拆了试 ...

砂轮机到处走,主要是低端砂轮机,
TB卖300元以下的都不太好,
会满地走,
其实他们用的砂轮也不好,
根本不平衡,
我以前买过,
贴了运费才退掉的,
好的砂轮机肯定很重,
甚至有可以调平衡的滑块,
一般低端砂轮机把砂轮换成金刚石砂轮,
动平衡会大大改善。

网友:
这种橡胶座应该可以帮到你

网友C:
台式的就需要固定在工作台台面上,工作台固定于地面。立式的需要预埋地脚螺丝,浇筑地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式的就需要固定在工作台台面上,工作台固定于地面。立式的需要预埋地脚螺丝,浇筑地下。

我就是想浇筑,就是以前没弄过,是不是先在水泥地面要挖个坑啊?然后再浇灌水泥下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根据砂轮机的位移程度而定的,
能和地面固定当然最好,
我的砂轮机精度还行,

啊哈哈 被村民偷走,上螺丝固定好有喜感啊

网友:
将砂轮修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浇筑,就是以前没弄过,是不是先在水泥地面要挖个坑啊?然后再浇灌水泥下去.

能水泥浇铸当然最好,一般的哪这么麻烦呢,
就普通万用角铁螺丝拧个架子固定在地面就行,
破木板敲个架子固定在地面也行,
高精度的砂轮机也就开关机特定转速时会共振位移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啊哈哈 被村民偷走,上螺丝固定好有喜感啊

开工作室要非常注重防止东西被顺,一不留神连扫把都会被顺,作为个人爱好者,省吃俭用的买些设备,别人不知道你省吃俭用啊,只知道你这里有便宜可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砂轮转起来的跑说明动平衡不好。大多是砂轮本身不规则所致  主轴弯的概率应该低一些  你可以把砂轮拆了试 ...

我们这里两个砂轮机,一个三相电750w一个两相电370瓦,750w装白刚玉250砂轮,必须要浇筑,或者其它形式固定,否则能蹦起来,370w装金刚石砂轮,那个可以放桌上,但是还是会移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砂轮机到处走,主要是低端砂轮机,
TB卖300元以下的都不太好,
会满地走,

磨16方的车刀用多大功率的砂轮机合适?

网友:
三相供电星形接法是用四根电源线,三相供电三角形接法是用三根电源线,单相供电是二根电源线.很多人都把二根电源线供电误认为是二相供电是因为不明白交流电"相位"的概念,还有把三相电说成三项电也是同样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磨16方的车刀用多大功率的砂轮机合适?

砂轮直径越大越好的,我用的200砂轮机,磨10方12方的都觉得吃力,最好是300的砂轮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砂轮直径越大越好的,我用的200砂轮机,磨10方12方的都觉得吃力,最好是300的砂轮机

之前在废品站35块钱淘了个150型的小砂轮机,非常老,有30斤重,磨白钢下肉嗖嗖的,结果买了合金车刀,傻眼了,根本磨不动,慢的要死!!!而且这个老古董名牌早已模糊不清,不知道多少瓦的

网友:
砂轮机主要给你提供线速度,至于磨制什么材料,就要选对适合的砂轮磨料。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之前在废品站35块钱淘了个150型的小砂轮机,非常老,有30斤重,磨白钢下肉嗖嗖的,结果买了合金车刀,傻 ...

不需要看,150砂轮机电机是370W的,不管磨啥,都是砂轮越大越好,功率越大越好

如果谁的砂轮机能蹦起来,那肯定是砂轮没修,新装砂轮或换装砂轮之后必须要用金刚石修磨砂轮以达到平衡,否则就会蹦,如果经常需要换砂轮,最好配一个金刚石整形器,可以用下图这种的,比较方便好用,往砂轮上一怼就行,不要买一个原棍前面顶一颗金刚石那种的,手磨用那种的不稳,磨出来砂轮不平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之前在废品站35块钱淘了个150型的小砂轮机,非常老,有30斤重,磨白钢下肉嗖嗖的,结果买了合金车刀,傻 ...

换金刚砂轮,刚玉砂轮肯定啃合金刀头费劲。

网友(2021-11-11):
台式的应该制作一个支架,支架腿用地脚螺栓固定,台机四孔垫胶垫用螺栓固定好。

你的砂轮机在地上乱蹦厉害,原因是砂轮片质量不好,不平衡!要小心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