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了几十个师,很受打击

楼主(2021-09-29):
小雕试切,40mm的圆一量,40.5
丢步不会变大,到处查刀补丝杆补,看看是不是设置有错。6400个脉冲一圈,丝杆螺距5,mach3设置1280p/mm

换机器重装mach3,还是40.5
铝十字滑台T丝杆,要换滚珠丝杆还要做个备用机才能加工零件。
最后一招,把脉冲设置成1273.1,数据终于好看了,10个丝以内,一算丝杆螺距是5.027,智商不够理解不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丝杆,磨损了热胀冷缩还是回差。

网友A:
丝杆螺距不准,实际是5.06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杆螺距不准,实际是5.0625?

你这个数字看着很美丽,回头多测测尽量往这个数字靠。这个数字是什么来历?如果是40.5除出来的话,可能测得不那么准的。诡异的事情是,设置丝杆螺距5mm,用千分表打,千分表行程10mm,这个行程范围内误差一般不到5个丝,而且是比较随机不是稳定增长的,就算按增长算,40mm也就是20个丝。更长行程没办法测了。光栅尺收过破烂的,不知道怎么接,也没有读数头。

网友:
你可以在“丝杠映射校对”里面把丝杠的实际数据录进去。比如你输入某个轴移动10毫米,然后用百分表量出它实际走了多少然后输进去,如此往复很多遍就可以每根轴都校对一遍。用过一段时间如果丝杠磨损不准了再校对一遍

网友B:
有用示波器看过控制器的脉冲对不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用示波器看过控制器的脉冲对不对吗?

没怀疑过脉冲。回头调整一下脉宽看看。

没装原点开关,分段调整丝杆计算量也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数字看着很美丽,回头多测测尽量往这个数字靠。这个数字是什么来历?如果是40.5除出来的话,可能测 ...

就是除出来的,哈哈哈。其实不用管螺距误差,你调整脉冲数就是一种标定,有条件做个满行程标定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除出来的,哈哈哈。其实不用管螺距误差,你调整脉冲数就是一种标定,有条件做个满行程标定即可

没好办法只能标定。误差原因没猜到,心里有疙瘩。

网友C:
没有说明丝杆来源,这个证明题是没有办法做的,解决的办法是有的就是换丝杠,不要相信洋垃洗,换国产全新丝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说明丝杆来源,这个证明题是没有办法做的,解决的办法是有的就是换丝杠,不要相信洋垃洗,换国产全新丝 ...

确实是洋垃圾十字滑台。
酷爱买洋垃圾,国产垃圾也行。换丝杆,垃圾丝杆有,不过要做连接头尾转接座什么的,也需要机器做。国产全新的,不太会玩,咱不专业,沟通成本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怀疑过脉冲。回头调整一下脉宽看看。

没装原点开关,分段调整丝杆计算量也大。

我以前在小车床上曾遇到过类似情况
也是一开始怀疑丝杆。手摇进给和光尺慢慢一段段比对了半天,发现丝杆精度是超出意料的好。。。

研究来研究去搞了半个月不知所以,最后才怀疑到那个咸鱼买的国产控制器。接上示波器一看:XX的这什么寨厂垃圾写的狗屎程序,波形毛刺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在小车床上曾遇到过类似情况
也是一开始怀疑丝杆。手摇进给和光尺慢慢一段段比对了半天,发现丝杆 ...

用肉眼编码器z轴看了一下,脉冲貌似没问题。经过计算,实际行程比设定行程大 1.5%左右,如果是脉冲问题,毛刺变脉冲,电机会每圈多转 1.5%, 10圈 15%, 也就是54度,这角度肉眼可辨。测了10来圈,每6400个脉冲整倍数步进电机的标记都是12点位置。
用长短两根量块跑了一下,互相校验,最终取螺距 5.0777,估计误差是千分之一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