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固件GPS定位成功后蜂鸣器不发出声音

楼主(2021-09-30):
BF最新固件,在调参软件配置里也点选了当GPS定位成功后蜂鸣器发出特殊音也勾选了,但GPS收到8颗以上卫星,蜂鸣器也不会有任何声音发出,问一下大家这是设置的错误还是固件的错误呢?有知道的没有?怎样设置?

网友A:
Bf没人用gps,你改用ina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Bf没人用gps,你改用inav吧

为什么不用?BF的救援模式设置好非常可靠,也可玩远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用?BF的救援模式设置好非常可靠,也可玩远航。

那你远航吧,反正我已经丢了十几架了,安装了gps追踪器都找不到,反正没用过bf固件。估计bf固件不会丢机,下次我刷一把测试一下

楼主:
建议你这样用。1.正确设置BF的救援模式。2.可以试下关控是否自动打开救援。3.手机上安装GPS追踪软件,按照大疆最后画面输入经纬度坐标,找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