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地飞接收机和多协议的jumper t8sg为什么不能对频

楼主(2021-09-30):
我用jumper t8sg多协议遥控器里面的WFLY对频天地飞07通和天地飞9通(2个7通2个9通)都不能对频。我是先把接收机通过电调上电,点接收机的按钮至红灯闪烁。再点遥控器里面的对频,然后就不能对频,频率偏移也是试了。
请问大神怎么解决对频问题,谢谢!

网友:
应该刷每晚构建吧!

网友:
这界面为啥给华科尔的d固件一样?

网友:
就是deviation那个固件,但每晚的重构那个已经早就没有更新了。都失败了。估计这个工程也没人搞了

楼主:
这个大神是可以对频的,应该是固件不同,原装固件不能对频也说明WFLY协议没有原始文件,升级的固件也不一定稳定,不想弄了。我换个接收机吧。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

网友: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的是华科尔D10,刷的deviation。始终没稳定对频。也放弃了。勉强对频,主要是怕不稳定,飞机在天上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