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朗宇m2 v1版说明书

楼主(2021-10-01):
某鱼上收了v1版朗宇m2,没有说明书,卖家让上官网查,但官网也没有,求助众位魔友,有的望不吝赐教。谢谢谢谢

网友A:
楼主找的可能是v1的调参设置吧。这个就是。要是看不清的话加我w,我有整套pdf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找的可能是v1的调参设置吧。这个就是。要是看不清的话加我w,我有整套pdf版本

谢谢,我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找的可能是v1的调参设置吧。这个就是。要是看不清的话加我w,我有整套pdf版本

其实还有个问题,就是前进后退舵机一卡一卡的,但是打螺距时各舵机顺滑,不知是电位器问题,还是设置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还有个问题,就是前进后退舵机一卡一卡的,但是打螺距时各舵机顺滑,不知是电位器问题,还是设置问题 ...

看看dfc连杆顺不顺,还有桨夹打散保养一下注意垫片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dfc连杆顺不顺,还有桨夹打散保养一下注意垫片顺序

谢谢,想加你,能传我份说明书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想加你,能传我份说明书吗

v 131654032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v 13165403270

太感谢了,已收到一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