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姆威1W图传接了非凡N2 OSD 接收屏黑屏

楼主(2021-10-01):
在线等   挺着急的 !!!  兄弟们  奥姆威1W图传接了非凡N2 OSD   接收屏黑屏   osd界面有显示  无摄像头画面   不考虑断线问题     即使接上另外三根摄像头线也一样(红黑白OSD端)

黑红线正负极 黄色信号线

黑红线正负极 黄色信号线

无图像显示OSD界面正常

无图像显示OSD界面正常

接线图

接线图

网友:
摄像头坏了没有

楼主:
不知道啊   不过OSD    直接接图传屏幕也是这样的    白天摄像头那两根正负极碰了一下   电池电压也不显示了
哎  手残党啊

网友:
摄像头故障

网友:
如果接线没问题的话,很大可能是PAL和NTSC模式选错的问题,查下osd说明书配置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图传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