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点油机不能装向下排烟的发动机吗

楼主(2021-10-02):
烟囱把前起落架位置挡住了,目前手里的发动机都是向下排烟的,没有侧面或向后排的

楼主:
这种竖排气的发动机可以改造成侧排气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竖排气的发动机可以改造成侧排气吗

可以改侧排,S管接出来。自己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侧排,S管接出来。自己改造。

我准备倒装或侧装发动机,不知道对发动机运行影响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准备倒装或侧装发动机,不知道对发动机运行影响不

不影响发动机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