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l550装机问题

楼主(2021-10-02):
新手第一次装机,想问问皮带应该拉多紧

网友:
一般的操作是能拉多紧就多紧

网友:
你不是在q群么,为啥不群里边问

网友A:
曾经皮传450有个标准就是从尾轴往前1cm处压皮带,可以往下压0.5cm为准,现在大机很多前有张紧轮,后有压带轮,皮带没必要拉的太紧,保证尾管里面不干涉,旋翼头转动阻力适中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皮传450有个标准就是从尾轴往前1cm处压皮带,可以往下压0.5cm为准,现在大机很多前有张紧轮,后有压带 ...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皮传450有个标准就是从尾轴往前1cm处压皮带,可以往下压0.5cm为准,现在大机很多前有张紧轮,后有压带 ...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