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们 想换大机了,纠结700x和760x

楼主(2021-10-02):
小弟之前一直在飞450,现在想换大机玩玩,一直在700x和760x徘徊
坛里得大佬们能否给点建议,760配件好买吗,或者是700的呢,
虚心求教 不胜感激!

网友:
当然是760,越大越稳

网友:
700x和760x一个价,电装配置相同,760x桨和尾巴更长,尾旋翼是3桨,带两组桨夹臂,性价比更高

网友:
出700x 原装舵机,电机,带凤凰160a 。5000

网友A:
为了头像我登陆并顶了楼主一下。760是以前的800级别吧?

网友:
亚拓700X与760X都是比较受欢迎的机型,两个飞机有很多配件通用,这就方便很多。个人建议760X毕竟以后可以练习3D或者练习3C,所以一机两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头像我登陆并顶了楼主一下。760是以前的800级别吧?

我头像很帅吗??

网友:
emmm,我建议650X

网友:
450飞越到800,这跨度是不是大了点,我之前10年都是在折腾100克左右微型机,一下子到380,然后又到700,现在回到了450

网友:
700比赛选手都是飞700的

网友:
直接上760
一步到位
760那个声音会让你怀孕的

网友:
必须760越大越好飞.楼住的头像太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