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伟力x450固定翼是什么遥控协议

楼主(2021-10-03):
求助啊,伟力这个x450三轴垂起固定翼用的什么协议,遥控器是tx18s,四合一高频头的,v911s协议试过完全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f家的s-fhss

已成功了,他有一个xk制式我一直没发现,,可以选择x450或者x420

网友B:
请问有XK520的选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XK520的选项吗?

这个选项里面是只有x450和x420

网友(2022-10-29):
什么协议里有X420,我正到处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