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x悬停尾巴轻微左右摆

楼主(2021-10-03):
用mb和k8都是这样啊!论坛大佬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不

网友A:
什么电调?

网友B:
传说中的金鱼尾,检查机械顺滑,看看轴承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调?

首先用亚拓80x电调,现在换成铂金80也是一样,陀螺仪都换成k8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说中的金鱼尾,检查机械顺滑,看看轴承有问题吗?

这些都检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说中的金鱼尾,检查机械顺滑,看看轴承有问题吗?

不想调了,反正是练悬停,太浪费时间

网友:
配上定速

网友A(2022-01-05):
定速的时候出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速的时候出现的?

不是了,用k8和mb都轻微左右摆,后来换cgy760r就没事了

网友(2022-11-21):
我的500x皮传好像也有点这个问题,检查下尾轴是否弯曲,皮传版的皮带如果绷得过紧有一定几率把尾轴拉弯曲,如果降落时还轻微扫过尾桨的话,那基本实锤了。

网友(2023-03-21):
慢慢的排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