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S18650超长续航穿越机来啦!

楼主(2021-10-03):
       小生最近晋升超级奶爸,被吸金兽困于家中小有半年之久,带娃闲暇之余只能依靠模拟器解解馋,模拟器上没有续航忧虑的玩法让我有了做一能超长续航穿越机的想法,周末带娃去公园露营可以真机瞎逛几圈岂不美哉!
需求:1.长续航.半小时以上,没有续航忧虑。
         2.长航程.长续航上GPS实现长航程更多玩法。
         3.便携.娃的能量包已经够大了,只能压缩穿越机的体积,不用带外场电包和充电器那种。
        没有意外,某宝上没有符合我需求的机架,一鼓作气,有想法直接设计机架,长续航直接上18650。由于要上GPS,1S动力有些捉襟见肘,在一台合格的穿越机上绝对是不允许的。上2S,想到御mini也是用2S18650,并且续航30分钟,所以动力选用御mini的电机,但重量要控制好,不然会很肉,目标200g以内。个人比较喜欢18650配合电池盒优雅的上电方式,电池盒也不能少。几天下来初见成果。

        其间纠结过电池的摆放方式,横排电池正向投影大,不影响效率的情况下只能增加机臂的横向长度。有出过相应横排方案的图,比例不好看。改用这种上下电池的方式。由于1S18650电池盒并没有固定孔,如何固定电池盒成了这机架的最大难题。图中机架头部的打印件既是摄像头座和GPS座,同时也起到了固定上下电池盒的作用。机架尾部的天线座也起到了相同的作用。为保证机架足够轻,上下尺寸不过大,也是因为机架本来就是做来自个玩,所以机架没有过多作适配设计。

       经过漫长两天的等待,到手两块板。当晚哄娃入睡后通宵组了起来。由于三维模型没有考虑布线,机架内部空间紧张,多余的线材全剪了,这也是我组装过最难组的穿越机,什么垃圾设计。是的,组装过程一直心心念念什么垃圾设计

        这是组装好的成果,机架难装,不过好在没发现严重的设计问题。

        调试和试飞第二天进行,御mini单电机满油吹秤有200g+的动力,动力还是挺不错的,4个电机满油电流15A左右,比较省电,机子起飞重量201g,40~50悬停油门,悬停电流3.3A,电池满电放到3.0V续航有38分钟,符合预期。电池我拆了已经用了两年的远航固定翼上的索尼VTC6电芯,内阻比较大,满电放到3V只放出不到2000mah,用新电池突破40分钟没问题。

        最后说一下这机子存在最为严重的问题,闲鱼上的拆机御mini电机质量参差不齐,个别电机存在大油门抖动问题,小生前后买了10个电机,勉强能挑出4个能用的,配合重新设置过的电调参数和更换原装桨,电机抖动问题总算有所改善,不过原厂桨真心贵。有模友反应换上国产SG108的仿御mini电机不会有抖动问题,小生手上这套将就能用,所以暂时没有更换电机。另外,由于御mini用折叠桨,电机怠速不能调得太低,造成机子倒飞滞空感不足。所以机子适合平稳飞行,不能做过多的花飞动作。
       小生初为人父,发现人类幼崽其实也蛮好玩的,往后需花更多心思在娃身上,暂别航模圈说不上只是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情而已,每每看到自己设计的3D打印小玩具小摇玲能逗娃开心,哄娃睡觉时候,满满幸福感
        小生首次设计穿越机架,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希望得到大伙的指正,小生定能虚心听取。如果有需要大伙也可以私聊我发机架图纸。航模圈,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文字有点多,感谢观看!

网友A:
这电芯不错但网上太乱了。大神的电池有推荐地址吗?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芯不错但网上太乱了。大神的电池有推荐地址吗?

我也没找到好的电芯商家,我50块买了两支号称全新正品的索尼VTC6,回来测试发现性能比不上我两年前买的二手拆机电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没找到好的电芯商家,我50块买了两支号称全新正品的索尼VTC6,回来测试发现性能比不上我两年前买的二 ...

是的这个型号的电芯太乱了一般人根本分不出那些是正品。我在1688找了一圈找源头工厂个人少量根本买不到。零售的4-50都有。。。。哈哈这个社会是怎么了?

网友A:
我今天测试买到的所谓10C放电的2500MA电池翻车了。。。。。。找上商家后对方居然反口说这个是瞬间10C持续5C可是我用B6以500MA放电一下就从4.14V掉到3.6V

网友B:
机身太瘦了,无法上相机,貌似小方狗都上不了啊。还有就是用的什么飞控?有没有气压计

网友C(2021-11-10):
机器不错,研究费用要不要上千?如果是我直接闲鱼买别人搞定的,不用折腾还省钱,哈哈。

网友D:
有娃后只能这样折腾,很少时间出去飞了,机子也越飞越小越便携了。
御mini电机对你两节电池来说是不是压力还是有点大。御mini应该是多个18650并联了,所以容量也大电池供电电流也能大些。
不过这折腾也挺有意思,赞一个

网友E:
挺好的,赞一个

网友F:
也想做一个,二S好

网友G:
带娃还能折腾,绝对是真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测试买到的所谓10C放电的2500MA电池翻车了。。。。。。找上商家后对方居然反口说这个是瞬间10C持续5C ...

18650电芯水太深,某宝上太多以次充好的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身太瘦了,无法上相机,貌似小方狗都上不了啊。还有就是用的什么飞控?有没有气压计

无法上相机,飞控用津航16*16 F411 aio飞控,没气压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器不错,研究费用要不要上千?如果是我直接闲鱼买别人搞定的,不用折腾还省钱,哈哈。

没什么研究费,就是在电芯上踩了坑,就折腾着玩,要省钱当然是买成品套机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娃后只能这样折腾,很少时间出去飞了,机子也越飞越小越便携了。
御mini电机对你两节电池来说是不是压力 ...

现在娃还小,还没出去多场飞过,只能在家瞎折腾。大疆御mini1原厂也是两节18650串联,并且整机249g,我这个整机200+g御mini电机动力还是足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挺好的,赞一个

谢谢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想做一个,二S好

对比1S方案动力强一点,续航也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带娃还能折腾,绝对是真爱啊

那必须的真爱,瞎折腾了9年,啥都飞,啥都飞不好

网友:
还是bf固件?那其实没必要上gps

网友(2022-01-16):
我用精灵3的电机和电池装穿越机 续航只有9分钟  ,你这呢?根本不会是大疆的续航

网友:
18650不适合高C放电。
即使最好的2Ah/10C,也不能10A以上连续放电,那会很快要了它的命(发热导致内阻增加,恶性循环,循环寿命很少)。
模型飞机还是用高C聚合物(现在市面上最好的有90C,短期180C的),高压聚合物(4.4V满电)能量密度最大。

网友:
终于搞定了

网友I:
回个话鼓励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回个话鼓励楼主

谢谢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