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AFPV Moxon天线的驻波比,产品故障?

楼主(2021-10-03):
普通棒子天线。

网友:
這個機器能夠測圖傳的天線嗎??

网友:
        确实这么回事。elrs群里有大佬早已测过,驻波高的吓人。要2.4的loop天线还是得找闪电的原装天线,驻波实测1.0级别。至于beta的小高频头换个棒子天线即可。

网友A:
没有仪器测,不知道 大天线 是不是也有问题?哪个可以帮测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仪器测,不知道 大天线 是不是也有问题?哪个可以帮测试下。

beta 915的天线驻波具体数值我忘了,但群友测得结果还是可以的,放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beta 915的天线驻波具体数值我忘了,但群友测得结果还是可以的,放心用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