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天地飞6如何控制坦克?

楼主(2021-10-03):
右杆上下控制进退左右控制转向。
左杆控制炮塔旋转。

电路如图,目前就是没有炮塔旋转,换了几个电调都是。
但坦克行走正常,请问怎么设置遥控器

网友:
百度老天6 v尾混控就能实现混控

网友A:
炮塔旋转最好换成360度舵机来实现,用电调的话炮塔转的也太快了,舵机又有力又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炮塔旋转最好换成360度舵机来实现,用电调的话炮塔转的也太快了,舵机又有力又好控制

舵机齿轮不能连续转动啊,而且怎么联合炮塔坐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齿轮不能连续转动啊,而且怎么联合炮塔坐圈呢?

有一种360度舵机,不是常见的那种只能转一定角度的,信号控制的是它的转动方向和速度,可以一直转。可以用舵机摇臂,上面有孔可以拧螺丝,我设想的是这样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2021-11-14):
我在闲鱼看到一个用有刷电机加减速机控制的,炮塔上有齿轮,你可以搜一下参考一下

网友:
对了还有一个方法,无刷电机的话可以买正反转的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