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皆可焊接

楼主(2021-10-03):
突发奇想,感觉应该可以试一下,黑色丝是3d打印的尼龙耗材,然后就用电烙铁一点点堆起来,最后整形,效果还不错

<

网友:
等待几天后的报告......

网友A:
这种焊接是样子货,你做一个破坏性的强度试验吧。一定坏在你焊接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焊接是样子货,你做一个破坏性的强度试验吧。一定坏在你焊接的地方

温度要够,最开始那一坨一定要与原来的零件充分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