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jumper tlite 怎么对频

楼主(2021-10-03):
我是一个新手,买了给tlite,不知道怎么对频,把协议调成了flysky,下面参数什么都没动,选了在receiver后面的[Bnd]选项,遥控器发出“嘀嘀嘀”的声音,可是接收机对不上频,接收机用的是富斯2代协议,不知道是那里设错了

楼主:
顺便问一下,开机后显示sd warning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新手玩这个遥控器 英语不好记性不好的难呀我也买了一个 用起来费劲吧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玩这个遥控器 英语不好记性不好的难呀我也买了一个 用起来费劲吧啦

我现在十分感谢百度,在我最困难的时刻帮助了我,百度翻译yyds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十分感谢百度,在我最困难的时刻帮助了我,百度翻译yyds

问题已解决,通过百度翻译找到问题原因:内置高频头设置成了off,外置设成了flsky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