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lHeli_S电调变砖还有救?

楼主(2021-10-04):
好奇害死猫啊,第一次升级就把电调刷成砖了,以下是刷固件前的截图和刷完之后的截图

升级前

升级前

升级后

升级后

楼主:
目前已经无法进入刷写程序,直接卡在第二张图那里。试了BLHeli-Configurator软件也不行,都是卡在读不出电调信息那里

网友A:
MCU被锁了(需要重烧熔丝解锁)某宝找个解锁的工具套装(包含软硬件)分分钟可以药到病除!

网友:
寄回去让厂家处理

网友B:
之前我刷固件,3个成功1个不成功,不知道怎么的,又跳出界面可以刷,最后刷了3次。一次成功,2次失败,复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我刷固件,3个成功1个不成功,不知道怎么的,又跳出界面可以刷,最后刷了3次。一次成功,2次失败,复活 ...

很奇怪,我另一台直接成功,这台也提示成功了,但是重启后就挂了。。。感觉格普的东西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被锁了(需要重烧熔丝解锁)某宝找个解锁的工具套装(包含软硬件)分分钟可以药到病除!

自己搞不了,没有电调针脚定义,只见一根RX,没有TX,无从下手

楼主:
很担心格普的售后能力,过完国庆看看他们能不能处理

网友B:
看过有的电调内部又4个点,用与单片机刷写固件,不是用TXRX。偶尔看到的文章提及,不知道是否适用于DSHOT电调

网友C:
你試試硬刷Jazzmaverick 固件,或再重新刷固件的時候把遙控開著或關著來刷,反正我是這樣解決的

网友D:
这不是升级的原因,而是刷错固件了,不同固件,对应的通讯引脚不一样。比如正确的固件使用PB4与飞控通迅,结果你刷了一个使用PD2通讯的固件,重新上电后,固件试图使用PD2与飞控通讯,但实际上硬件是使用的PB4连接,所以就相当于中断了。实际上一般电调的每一路都提供了4个焊点,可以通过其它方式重新刷写固件,比如通过单片机开发板。网上搜一下,有许多教程的。我试过用单片机方式刷过manba40A那款电调,开始感觉困难,刷过一次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升级的原因,而是刷错固件了,不同固件,对应的通讯引脚不一样。比如正确的固件使用PB4与飞控通迅, ...

固件是没有下错的,去官网下载的,另一台幻峰的升级成功,重启后也正常开飞,就这个格普的重启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試試硬刷Jazzmaverick 固件,或再重新刷固件的時候把遙控開著或關著來刷,反正我是這樣解決的

没救,买了新电调装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过有的电调内部又4个点,用与单片机刷写固件,不是用TXRX。偶尔看到的文章提及,不知道是否适用于DSHOT电 ...

不会找工具,不折腾了,也没有单片机知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固件是没有下错的,去官网下载的,另一台幻峰的升级成功,重启后也正常开飞,就这个格普的重启就挂了

不是说固件非法,而是刷了该电调不支持的固件,刷之前是G_H_30,刷的时候,也要选择G_H_30才行,如果误选择了其它的,刷是可以的,但刷完后再启动,就不能通迅了,因为PWM接口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说固件非法,而是刷了该电调不支持的固件,刷之前是G_H_30,刷的时候,也要选择G_H_30才行,如果误选 ...

理解你说的,但是我确定没下载错呢,原固件是G_H_30 v16.7,我下载最新的G_H_30 v16.9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理解你说的,但是我确定没下载错呢,原固件是G_H_30 v16.7,我下载最新的G_H_30 v16.9刷的

如果你更新到16.9的话,应该用16.9的调参软件连接,用16.7的调参软件估计不行了,不过,从哪里可以下载16.9?我怎么能找到的最新版本还是16.7?

网友E:
找到三个点,焊三根线就可以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更新到16.9的话,应该用16.9的调参软件连接,用16.7的调参软件估计不行了,不过,从哪里可以下载16 ...

没找到专用的16.9软件,网上教程也没有这个软件,官网有最新固件,有个16.77  48K固件据说最稳定https://github.com/JazzMaverick/ ... 1/BLHeli_S%20SiLabs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到三个点,焊三根线就可以刷了。
难搞,返厂了

网友F:
今天我成功刷先成功,但是有三个不自检,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G(2022-11-14):
其实按你说的原厂的固件是16.9,你用16.7的软件是不行的,16.9的软件是有测试版的,这个你也可以找厂家要,不会连不上,我在公司里面呆了快三年都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