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救各位大神雷虎30直升机怎么接RT9S接收机,怎么设置啊

楼主(2021-10-04):
小白求救各位大神雷虎30直升机怎么接RT9S接收机,怎么设置啊,图片不能上传

网友A:
H1模式不需要混空,都是独立通道,油门和螺距联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1模式不需要混空,都是独立通道,油门和螺距联动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了,因为没有雷虎30的说明书所以每个舵机没搞明白。感觉跟电动450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了,因为没有雷虎30的说明书所以每个舵机没搞明白。感觉跟电动450的不一样

一个副翼,一个俯仰,一个螺距,一个尾舵,一个油门,都是独立控制

网友:
设置成90度斜盘就行了

网友B:
雷虎30是什么级别的大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雷虎30是什么级别的大桨?

正常来说30级的飞机应该属于550级别的吧,但是雷虎的30和雷虎50个头差不多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1模式不需要混空,都是独立通道,油门和螺距联动就可以了

油门和螺距不需要联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油门和螺距不需要联动

油门和螺距不联动怎么飞?

网友:
油门和螺距本身就是在同一摇杆上并且各有各的曲线,何来联动之说呢?

网友(2022-01-03):
接收机通道与5个舵机接正确就可以。说明书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