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aflight软件打不开,页面一片空白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10-04):
从官网下载了最新的bf软件,10.7.0版本。windows版本的。betaflight-configurator-installer_10.7.0_win32
安装之后打开软件,界面是一片黑色。啥也没有。有大神可以解答一下吗。我的电脑是win7 64位的。

软件界面

软件界面

网友:
重新安装一遍看看

网友:
改一下图标属性里的兼容性且以它运行试试吧,WIN10肯定没问题,WIN7有时可能会出这问题,好象每一次运行前都得改一次才行。

楼主:
多谢两位,我后面弄明白了,原来是需要从浏览器里打开难怪我安装完了之后点软件图标,总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两位,我后面弄明白了,原来是需要从浏览器里打开难怪我安装完了之后点软件图标,总是不行。

我的电脑也是win764位,倒是没有出现你说的问题,也没有从浏览器打开,安装后直接从桌面上的图标双击就打开了。有没有检查一下显卡的驱动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