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尝试用XPS热切做个复材机身

楼主(2021-10-04):
正在做AEGEA 两米电滑。干脆切几段锥型圆柱体套在光轴里面。试试用碳纤维丝缠绕一个机身试试。尾管打算是碳纤维,机身打算用芳纶。高翼台外观,纯粹是觉得这样会好看点。第一次做,还不知道结果会怎样。

网友:
有成品锥管啊

网友:
你这样操作的单向碳丝会断开的

而且重量可观。。。

楼上的方法可以用的

另外,成品锥管也是要注意的,有单向的,也有多向缠绕的

单向的容易劈开

楼主:
机身做了3层 先拆下来秤一下。总长度115cm 机身宽4cm 高度5cm 翼台位置机身高度6.5cm 机身长度大约38cm  现在带内核称重是90g 整个内核估计在20g到25g 完成后除掉内核局部加强一下,最终机身净重估计在80g左右  用手弯曲了一下,目测强度足够。导流罩是35mm 11*6桨  打算用2308 KV1180 电机.

网友:
这个重量没有优势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