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故障记录修好k200a电调

楼主(2021-10-04):
手里有个k200前段时间坏了,趁国庆放假有时间修理一下。故障现象是自检不通过,一直闪红灯。于是插上sd卡,记录一下故障原因。查看故障代码是保险丝的问题,好家伙那简单,说干就干。吧唧两坨锡焊上先试试,再次通电,好了,熟悉的自检声音响起来了(手机简单编辑的,就不上具体过程了

楼主:
另外在此收一个k蛋,或者数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恭喜

网友B:
建议在地面多试验几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烧的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在地面多试验几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烧的保险

是的,手里没有相同规格的保险丝,还没敢长时间通电

网友:
此乃经验,顶起来,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