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关于电池的问题

楼主(2021-10-05):
亚拓DFC 500 现在用的是 6S的电池
正好家里还有一块闲置的 4S 5000毫安的电池,

不知道4S的电池是否能用在 6S的飞机上?

哪个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可以悬停、可能要修改螺距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悬停、可能要修改螺距曲线

电压不同,导致 螺距曲线也会不同对么?

网友B:
可以用,不过手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不过手感不一样

就是电压没那么大,会肉很多, 飞飞 悬停和航线 OK?

网友:
省钱是费钱的开始

网友:
可以悬停。需要提高油门曲线,换6s的话还要再改回来

网友:
换齿比比较好,直接用的话,转速会低很多

网友:
可以用,不过主要就是看你怎么飞
4s5000*2被我拿来给飞机当长航时用的,1800转左右

网友:
可以用,但是转速会变低

网友:
提高油门曲线就可以,悬停慢飞还是足够的

网友C:
借楼主的问题问一下,,,电机电调用4s会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借楼主的问题问一下,,,电机电调用4s会烧吗

估计60A有可能会烧,我兔子480用470mm大桨飞6S电用6OA电调飞都不怎么发热,同一个电调飞3S的450 发热很大

网友:
通过调整油门曲线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