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500X尾轴与皮带轮打滑的解决方案

楼主(2021-10-05):
亚托500X在飞行了几十起落牌,突然空中尾巴狂转不锁尾了!还好迫降下来没有惨炸!
         换了新的尾轴,飞了一段时间。昨天,练习自旋翻时尾巴又狂转!又是迫降。
        什么情况呢?找到飞机后查找原因,发现尾轴上的皮带轮移位了!还是同样的问题!换新的尾轴解决不了问题。
         这个皮带轮与尾轴通过注塑时注入轴上约2mm的凹陷点连接。不考谱吧!
         改!在皮带轮上打一个通孔,加销子搞定!
再不会发生打滑了!

楼主:
补图
来自微站

网友:
以前泰世的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A:
有熔掉的痕跡?軸承可能要檢查,軸承太卡會產生高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熔掉的痕跡?軸承可能要檢查,軸承太卡會產生高熱

确实皮带轮有融化的痕迹!您观察的很仔细。谢谢!

网友B:
这个不是油金属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油金属件吗?

500X皮带宽度是4.8mm,500ESP皮带宽度大概4mm,尾轴不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皮带轮有融化的痕迹!您观察的很仔细。谢谢!

以前450遇過,傘齒的,尾軸還變色(高溫的那種變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熔掉的痕跡?軸承可能要檢查,軸承太卡會產生高熱

皮带轮都和轴打滑了,高温融化正常

网友C:
老法师就是老法师,动手能力真的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法师就是老法师,动手能力真的强

网友(2021-11-07):
亚带轮很吆西👍

网友:
尾皮带轮金属的是不是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D(2022-01-09):
有大佬可以做个金属的皮带轮吗?直接换轴的那种

网友E(2022-02-11):
引用 网友D:
有大佬可以做个金属的皮带轮吗?直接换轴的那种

你这470折腾完了又开始折腾50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470折腾完了又开始折腾500了

嗯呢,懒得折腾了,毕竟不敢多炸了,就这么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