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动力不足 如何改进螺旋桨

楼主(2021-10-06):
首先感谢王冠大哥的扑翼机 秤不准称的7克  43毫安20c的锂电 412空心杯电机 齿轮7:48  0.3模  0.7mm纤维杆  仿添翼大哥飞机  动力不足 自己做了个螺旋桨 感觉还不行

楼主:
自己做了个螺旋桨可以发了

网友A:
齿轮不合适 螺旋桨太小 这减速比可以驱动100mm左右的螺旋桨了
不信的话你测试一下,装齿轮,分别测试装螺旋桨和不装螺旋桨的转速 应该差不多
正常情况下装螺旋桨转速明显降低才对 但不至于低到烧电机电调 飞一会电机温热说明螺旋桨差不多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不合适 螺旋桨太小 这减速比可以驱动100mm左右的螺旋桨了
不信的话你测试一下,装齿轮,分别测试装螺 ...

自己做了一个8cm的易拉罐桨  可以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