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绕线,求推荐电机漆包线

楼主(2021-10-06):
前段时间买了四颗烧掉的电机打算自己重新绕线,量好线径、圈数之后,买漆包线就有点迷,淘宝厂家都挂着纯铜的名号,精挑细选地买了一卷耐温200度的纯铜漆包线,绕好三个电机,留着一个做对比,

装在飞机上,用电调的双向回传看转速,三个电机的转速都比原厂的转速偏低一点,空转一会儿,停机之后,三个电机的温度要比原厂的高一些,

直接绕完四个电机在穿越机上试试,悬停抽几下油门下来之后感觉温度还是有点高,有点担心烧电机电调,

后面慢慢尝试速度往上提,越飞越猛,倒也没烧,只是飞完之后电机和悬停之后的温度差不多,不过确实发热是比原厂的要大,、

各位有啥推荐的漆包线厂家吗?后面想把4s的电机也都改成6s。

网友A:
有条件用千分尺量一下原漆包线的线径,转数有差距主要就是线径和绕的圈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条件用千分尺量一下原漆包线的线径,转数有差距主要就是线径和绕的圈数

这个线径用游标卡尺测量已经是和原厂一样了,圈数也是一样的,但是和原厂相比就是发热量大些。

网友:
绕的不错正常来说你的线径和绕的匝数一样,基本和原产相差不大

网友B:
漆包線銅不夠純,如果有低電阻測量儀,電阻肯定有點高,馬達廠肯定有專業儀器測試,還有可能繞法也有小訣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漆包線銅不夠純,如果有低電阻測量儀,電阻肯定有點高,馬達廠肯定有專業儀器測試,還有可能繞法也有小訣竅

确实是怀疑铜线不够纯,所以都不敢再随便买了,测电阻的话,现在没有原厂的电机可以测试了

网友:
能量守恒定律参考一下,你的动力是不是比以前猛了,耗电量是不是快了?我以前也绕过,电机比原装还有劲,然后烧了。
另外烧过的电机有没有可能铁损增加,那个也会发热。

网友:
磁铁退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