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bula7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起飞不了大神门知道吗?

楼主(2021-10-06):
Mobula7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起飞不了大神门知道吗?
电池
是够电了,注意视频里起飞抖,一下子掉了在地上,再起飞又掉电上。

网友A:
接收机出问题了。如果没有坏,就去飞控里面检查设置。之前遇到这个问题,失控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电路看看。